有没有用72M的控穿越的,求接收机走线方法

楼主(2015-03-24):
手头只有72M的控,不想换了,想问下有没有用这个飞穿越的,接收机的线该怎么走,如果来回绕的话会不会产生干扰,或者减小可控距离。

网友:
线太长了吧。。。。。。

网友:
天线来回绕接受距离效果肯定差了。天线直接展开甩外面,找个车用天线导管引出去,不然容易卷桨。

楼主:
机子是这样的Y6机架,天线放后面有点不大合适,下面还有螺旋桨,前面要放云台,看样子是不是只能朝上了?  头疼~

网友:
我是了72M   FUTABA  FF6干扰死机

网友:
还是别用了,不断的失控

网友:
穿越机最好不要失控

网友:
用10DS的飘过

网友:
用40M的飘过,其中给电鱼的搞过两次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