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3云台如何单独供电给云台!

楼主(2015-03-24):
亚拓G3
云台
如何单独供电给云台!我想用主电源6S给云台供电是不是必须加个降压模块12V的!以前是直接上的3S
电池
这样以来就增加了不少重量!给个意见谢谢各位!

网友A:
加个微型的 才几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微型的 才几克
具体点!

网友B:
去X宝找24V转 12V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想知道

楼主:
已经搞定用一个电源模块降压调制到12V就可以了!感谢各位大师们!

网友D:
6S电池平衡头可以引出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