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Inspire 1请教图传问题

楼主(2015-03-24):
请问可不可以在inspire1 额外再加一套5.8G图传作为FPV,实珼双镜头飞行?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A:
我用的高清显示器与控连接监控拍摄画面,手机主要用app功能。手机与ip白天反光太严重,根本没法看清拍摄的即瞠图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高清显示器与控连接监控拍摄画面,手机主要用app功能。手机与ip白天反光太严重,根本没法看清拍摄的 ...

我用手机也看不清楚。请问怎么接一个高清显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手机也看不清楚。请问怎么接一个高清显示器啊?

买一个高清显示器和一根连接线,悟的控有两路输出的,明白了吗。一组输入到手梅来调参,一路输入到高清显示器作航拍监视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