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用姿态模式起飞,一起来就往前冲,是不是没调好?

楼主(2015-03-24):
得立马往后打杆。自己升级了中心版,升级之前一直没用过姿态模式起飞,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就这样,还是自己升级中心版时,飞控没放好的原因,所以来这里问问大家。

网友:
水平较准试一下

网友:
像是校准问题

楼主:
水平校准是指转360度的那个指南针校准?之前一直是gps模式飞,倒是能垂直起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平校准是指转360度的那个指南针校准?之前一直是gps模式飞,倒是能垂直起降

是吧飞机放在桌面,然后打开调餐软件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吧飞机放在桌面,然后打开调餐软件来校准

那是imu校准么?这个做过了啊,提示没发现问题,但姿态模式一样起飞就前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imu校准么?这个做过了啊,提示没发现问题,但姿态模式一样起飞就前冲

还要坐高计校准哪些,还有基础校准那些的

网友B:
遥控器升级了吗?遥控器做过校准吗?没有就升级下做下校准试一试,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校准下遥控器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没有校准?可以在调参软件中重新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升级了吗?遥控器做过校准吗?没有就升级下做下校准试一试,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校准下遥控器就好了, ...

我是精灵1,遥控器如何升级?校准这些都做过了的

网友:
冲的不厉害的话,无所谓,练练技术

网友(2015-07-14):
我有精3姿态模式起飞也往前冲,恐怖!

网友:
鸡头重也会啊。。。

网友(2015-12-22):
我是机头重~~~加了云台 如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