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好短怎么破

楼主(2015-03-24):
       前几天买了2848的电机,顺便买了贴花和两条705,做了一番休整。我用的是2.4G的富斯T6控带的6通接收,接收机天线本来就短还接了个空心铜柱,我没用塑料天线管,直接把铜管卡在天线座上把天线塞进去再和里面的接收机的天线焊接在一起,天线座里面打了705,不怕漏水进去。如下图

我觉得那铜管应该能增加接收机灵敏度,可今天去水库试了一下,我勒个去啊,才不到100米就失控了,我tm还是站在离水面5m左右高的边上,还好我是沿岸横着开,我今天把控的油门保持由OFF改为30%想着慢悠悠的玩会儿,失控了居然还在跑,还好很慢,吓得我关了油门就去追。前次还是2040电机的时候也失控过,但是船停了,这要作何解释啊。还有如何增加遥控距离啊,把油门从0推到100不用5秒船就出界失控了,这还怎么玩啊。

楼主:
对了,后来转弯和减速还出现了延时的情况,油门都0了,电机还小速度多转了1秒多才停,接收机的话我下狠心在电路板两面涂满了705,然后插上舵机电调的时候也在插头和接收机插槽里打满了705,不会出现接收进水的情况了。

网友A:
天线不能塞进铜管里,铜管屏蔽信号使接收机灵敏度下降。

网友B:
2.4G直接露出一点线头出来就行了 架天线管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直接露出一点线头出来就行了 架天线管没用

那岂不是只能更换遥控设备了......诶呦我去,这套控本来是准备用在450电直上的,但是电直扔家里没带来学校,先把控拿来玩船,我都打算重新买一个接收给电直了,现在我都怀疑这套控的接收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不能塞进铜管里,铜管屏蔽信号使接收机灵敏度下降。

是这样么,可是接收机买来的时候就连着铜管啊,用热缩管包住了

楼主:
好吧,我去掉铜管换回塑料天线管试试

网友:
1)铜管有点画蛇添足了;
2)要想距离远,去配个迷你型的2.4G/2W的增程吧,价格大约160+,包你以后不再会为距离发愁了。

远了不敢说,一、二公里随便你折腾。

网友:
2.4g天线上的铜管是天线的仪部分,不能去掉,去掉后不匹配灵敏度也会下降。

网友C:
我的天七 什么都不管 直接双面胶粘在船壳上 一切正常  小公主号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七 什么都不管 直接双面胶粘在船壳上 一切正常  小公主号船

接收机还是得弄点防水措施,我以前做的玩具船翻过船,接收机进水不工作了,电调也烧了。直到我用吹风机吹干了接收机才灯亮了,几根接头上都电解出了铜绿。

网友C:
进水了还在工作 不烧才怪 用705硅胶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还是得弄点防水措施,我以前做的玩具船翻过船,接收机进水不工作了,电调也烧了。直到我用吹风机吹 ...

进水了还在工作 不烧才怪  用705硅胶吧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了还在工作 不烧才怪  用705硅胶吧 很好用

那时穷b,村里没705卖。船左右加了浮筒,以为不会翻了,没想到是船头仓进水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