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楼主(2015-03-24):
飞越F450机架
乐天20A电调
APM飞控
大疆E300套装
油门已经进行校准
电调
电机
什么的也没问题,飞控已经进行三大校准
5200MAH 3S
电池
整机重1500G左右
现在是机器一飞就秒翻

网友A:
你起飞前有没有正常解锁过?~这一点一定要确定,千万不要在油门行程校准的那个模式下起飞,那时候飞控自稳是不对电调作用的,秒翻是100%的~
正常流程应该是开遥控-飞机接电对码(如果之前油门行程正确校准的话应该会听到电调“哔~”的一声,具体情况参考电调说明)-对码成功后看APM红蓝灯稳定频闪(大概各自频闪间隔1s)-这时候遥控做解锁操作,如果正常解锁的话,APM上的红灯应该一直常亮,此时你再飞应该就不会翻了~

网友B(2015-05-05):
一看就知道螺旋桨装错了,或者是电调和电机的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