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油门输出问题

楼主(2015-03-24):
油门最大,输出一直上不去,各种都校准过了,连电脑看,推油门,遥控输入上去了,可是油门输出一直很少,还有就是,每次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后是可以最大输出的,在断电就不行了

网友A:
用那个版本MP?如你用1320 1321 有虫,用131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版本MP?如你用1320 1321 有虫,用1319吧

没用啊,还是不行

网友:
完美解决,选刷成车固件在刷回来重新调一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