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本人纯新手

楼主(2015-03-24):
飞越F450机架
乐天20A电调
APM飞控
大疆E300套装
油门已经进行校准
电调电机什么的也没问题,飞控已经进行三大校准
5200MAH 3S电池
整机重1500G左右

现在是机器一飞就秒翻

网友:
是不是桨装错了

网友:
是不是桨装反了。也有可能是飞控抽风。上次我nazalite先飞起来,然后突然翻了。

网友:
检查电调连接飞控的顺序吧      桨的正反面和转向也确认下   不用怀疑飞控    不要什么事都赖飞控

网友:
机子还超重

网友A:
飞机是有点重但是不至于翻车,看看浆装错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是有点重但是不至于翻车,看看浆装错了没

以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