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KBar的老手,X3主旋翼的敏捷度都设多少啊?

楼主(2015-03-24):
如题,请老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
我的是55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55应该是陀螺增溢吧,敏捷度好像是在80-110之间的。

网友:
要翻就调高点

网友A:
风格60-90
敏捷度新手推荐95  3D进阶100  极限3D 110以上
陀螺仪增益50-70,推荐60左右,太高飞机会抖动,太低飞机不稳定
偏航速率新手推荐90 3D进阶100 极限3D 11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格60-90
敏捷度新手推荐95  3D进阶100  极限3D 110以上
陀螺仪增益50-70,推荐60左右,太高飞机会抖动,太 ...

记下了,多谢!另求教:偏航速率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下了,多谢!另求教:偏航速率是啥意思。

自旋的快慢,100代表 一秒一圈

网友(2015-05-19):
70-100,看自己的感觉

网友:
学习了,正在装机中,,,,,

网友B:
我是 70  不要一味的问题别人的数值。。。这个要看自已的手感 那个感度舒服  就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 70  不要一味的问题别人的数值。。。这个要看自已的手感 那个感度舒服  就那个。

正解

网友(2015-06-22):
留个脚印,日后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