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记录飞过的记录然后导进去Google earth查看

楼主(2015-03-24):
请教如何记录飞过的记录然后导进去Google earth查看,以前看过别人做过

楼主:
我用的APM,MP地面站,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点选图上红框,找一个你想要的日志,会给你转成一个kml文件,用earth开启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选图上红框,找一个你想要的日志,会给你转成一个kml文件,用earth开启便行

我的文件夹里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没开启航迹记录的啊,在哪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选图上红框,找一个你想要的日志,会给你转成一个kml文件,用earth开启便行

英文版的比中文版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文件夹里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没开启航迹记录的啊,在哪开启的

设定记录日志及下载日志到地面站,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记录日志及下载日志到地面站,看图

你好大神,我设置好后读取显示超时,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读取设置43006之前的记录

网友A:
若用apm就每次下载日志後把飞控内日志删除较好,因apm可用内存较小及运算较吃力,apm设定830便好,首飞设定958,pix就没所谓了
读取逾时或错误,多是日志已损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用apm就每次下载日志後把飞控内日志删除较好,因apm可用内存较小及运算较吃力,apm设定830便好,首飞设定958 ...

已摸索到原因,不能用数传连接,只能用数据线连接才能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