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大疆悟空M飞控解不了锁

楼主(2015-03-24):
飞控主控红灯一直亮,LED指示器红灯一闪一闪的,遥控校准也正常,请帮我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压校准看了吗

网友:
油门反向了

楼主:
好的我明天就去试试看谢谢两位

楼主:
早上设置了一下 电压和油门 结果飞控就可以解锁了 用的是好盈的电调,需要接UBEC,又接在飞控上 ,所以单根油门校准没有做,都是通过飞控他自然行成的 ,感谢天涯 感谢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