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3代接osd怎么去掉狗的数据

楼主(2015-03-24):
和osd的数据重叠,看花眼.哪位大师知道怎么去掉吗?

网友A:
把山狗OSD关掉

楼主:
在山狗设置里面就有吗

引用 网友A:
把山狗OSD关掉

在山狗设置里面就有吗

网友:
那得看你是山狗还是山山狗,按菜单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