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微电

楼主(2015-03-24):
最近不知怎么的,MINICP,共四块450毫安电池,其中三块电池只能飞行二分钟左右竟然没力了,有一块还能维持三分多钟左右自动下降,怎么回事了。

网友:
如果是有刷电机可能是用的时间久了

楼主:
拆哪个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哪个电阻啊。

论坛搜索mini cp有个拆电阻教程,完美解决早泄问题。

网友:
拆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坛子里啥都有,只要搜一下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