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x对频后,每次启动是不是要打一下尾舵才能长亮灯。

楼主(2015-03-24):
挣扎了许久,终于搞了2个空机,外加千把块配件

比想象的大,不过旋翼头精度真心不错,无虚位。
尾巴就不大行,有点虚。本来今天要首飞,下雨,无奈只好把玩一下设置
那个三轴的设置要DX9回传才能看到参数。暂时只好弄一下遥控器曲线。三轴PID选项就不管它了。

默认凤凰的定速爽啊。不上大浆,开到30%定速时候飞机一点震动也没用。完美~

问题来了,接电后我发现每次等几分钟都没反应,要打一下尾舵,好像就可以激活主板的灯常亮,然后才可以控制。
我的是9XII加DSM2睾频头

楼主:
还有,那个感度大小是在哪里设置的,是不是第五通道?
现在是50% 好像默认就是锁尾状态的,没有非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感度大小是在哪里设置的,是不是第五通道?
现在是50% 好像默认就是锁尾状态的,没有非锁尾

在B牌遥控器,是GEAR通道,对应是哪个就得找不同的遥控器对着看看了

网友A:
这东西能用华科尔d10玩吗 刷控吗

网友:
LZ这个毛病跟我的一样,开机必须打尾舵才能对频成功!不过重新对频可以解决,但是,有些时候就会回到原来打尾舵的情况!

楼主:
原来是这样,今天试飞了2个电池,侧翻滚太灵敏,没适应螺距,差点炸了。
还有这个凤凰的油门行程要不要校核?感觉动力太弱了,100油门3d还是肉。

最后大问题还是感度不管怎么设置貌似都一个效果,尾巴有点回弹

楼主:
刚才看到另外一个帖子提到rctw那边,我过去一看
果然对岸那边反应3D肉的大有人在,不是我的个人错觉啊。。。。
原因是
1 凤凰电调用了定速(对应办法:取消定速,要买设置卡)
2 +—100%的PIT行程下 螺距只有 12度。。可以自己把行程加大 设置为PIT+-105%。。(这个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3重新找出遥控器的最高最低点油门(每个遥控器是不一样的)我看帖终于调出是+102 -87
按照他们的说法调好了会爆一点

至于自检要打尾才能亮灯的确是要重新对频才能解决,或者把尾通道中立点微调机械开关打4点就可以每次成功对频。
还有这个鸡在大风下会发抖按照对岸说法是地平线的特色,不管他了

感度的问题,是在第五通道设置。我原先感度可能设置太高了,要玩命的减下来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另外一个帖子提到rctw那边,我过去一看
果然对岸那边反应3D肉的大有人在,不是我的个人错觉啊。。 ...

机械开关打4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用华科尔d10玩吗 刷控吗

刷控可以玩

网友A:
刷控后选什么协议? 预习一下 以后打算买一个 这小机太诱人了 在02s和180x之间徘徊中 02s便宜 180x更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控后选什么协议? 预习一下 以后打算买一个 这小机太诱人了 在02s和180x之间徘徊中 02s便宜 180x更牛b
...

dsmx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另外一个帖子提到rctw那边,我过去一看
果然对岸那边反应3D肉的大有人在,不是我的个人错觉啊。。 ...

巨暴力!!!反应肉的,都是用非B牌遥控器的!B牌遥控器和其他遥控器的数据不是一一对应的,必须找到遥控器的对应关系,才能正确地设置!设置不对,问题当然多了。B牌的机器中立点一般都不对,而且虚位都偏大,所以中立点和螺距行程的设置很重要,如果设置不对,是会很柔,只要正确,绝对是台暴力鸡鸡。

楼主:
今天继续飞,油门行程搞好了,但是尾巴感度怎么调还是回弹,换第二台飞看看,明天

楼主:
a

今晚我拿出了第二台对比看看后,终于发现尾巴一直没法调好的问题所在。
一直飞这个鸡的尾巴浆夹横轴钉上到尽头,居然还是锁不紧的,2个浆夹可以抽出来一点。
晃动很大
而备用的第二台是没有这个问题,按照以前飞450经验,这种情况绝对是基本无法消除的金鱼尾。或者回弹。
估计是尾轴加工精度问题,换一个新的尾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我拿出了第二台对比看看后,终于发现尾巴一直没法调好的问题所在。
一直飞这个鸡的尾巴浆夹横轴钉上到 ...

按照130X的经验,尾巴虚位非常大,照样可以锁的很好。。。B牌的机器在宽容度上跟传统450有很大差别,实际这是B牌一个极大的优势。。。先检查清楚设置才好下结论

网友:
凤凰设置卡有啊,昨天刚拿去南宁给钓鱼佬

楼主:
今天拿2台鸡反复调试,终于大获成功,完美飞行。过程有点峰回路转。

先说我一号鸡那个尾巴问题,换了尾轴,浆夹依旧是锁不死,明显比二号鸡间隙大很多。
反复拆装,冥思了半小时。。。
索性来狠招!把尾轴中联挫了一点,装上去,一点间隙也没有,绝无晃动!像钢铁般的坚硬。

早上迫不及待去外场,上一号机。翻3D尾巴还是晃(倒是不回弹了)
有点失落。。玩二号机吧。这个鸡是正常的。明显状态好很多。飞了2电池把感度提高一点。各种翻和自旋翻都试验一把。
这个三轴的默认参数还挺不错的。果然是小VB
第三个电池把PIT行程加大到+-115%(应该对应螺距为+-13。5度我习惯飞大螺距。)
这个行程并不过分。台湾那边的帖子都是建议这个数值

再飞,果然很爆了。爽死了。
如果上碳浆效果应该。。不敢想象了,可惜不慎买了几幅原厂塑料浆
按照那些高手们的建议,塑料十字盘升级金属,飞机3D会更硬朗

说回到一号鸡,最后一个电池我突然想起来,感度加大了之后可以看看一号机是否改善,不带头罩开翻,
奇迹出现了,尾巴居然成了一条棍子,原来是之前尾巴有虚位,只能上低感度,现在尾巴上紧了,感度高才正常,豁然开朗啊...

楼主:
顺便贴出我的参数,这个螺距曲线,加速形的

行程菜单。注意油门行程和PIT行程

这个是感度菜单 9XII的是第五通道,用定速调,这个数值更诡异的是+-125%
他们都说调95%(是不是他们的控只有0-100%。。。我这个是正负125
目测现在我上73还是低了,下午再弄看看

网友:
以150DFC的推荐值来看,JR系统的感度是70-75,对应S牌是50-55;
180CFX在S牌的推荐感度是75,显然,LZ的感度还可以上很多,尾巴还可以硬很多。

楼主:
转帖一下凤凰油门行程的调试办法:
180CFX油門調整ID 1/2切換,無高低轉速的分別與最高轉速出不來的解決方法.
此機使用的是卡斯特電變,初次使用時須先設定遙控器的最高與最低油門,有點小複雜,大致敘述一下,以供同好方便使用,設好後,您會發現終於有細膩正確的油門反應了.也才可達到主旋翼5000轉的極高轉速,會更噴.

1.先將遙控器油門的正常模式調成0至100的一條直線,若使用D10就是-100~100.
2.遙控器油門最大行程的上限與下限ATV都縮小至50%.
3.遙控器油門搖桿推到最高速.
4.開啟遙控器電源.
5.接通接收機電源,會聽到馬達發出嗶聲.
6.等待接收機對頻完成,紅燈會恒亮.
7.慢慢增加油門上限ATV值直到馬達發出嗶嗶聲,表示已找到最高油門點,可約略再加個2~3點更佳.
8.把油門搖桿拉至最低速,慢慢增加油門下限ATV值直到馬達發出嗶嗶聲,表示已找到最低油門點,可約略再加個2~3點更佳.
9.至此所有設定已完成,會儲存在電變記憶體裡.
10.遙控器的油門正常模式再調回原廠的定速建議值或調至您要的%數,如此大功告成.

開電源重新對頻,即可開始享受爽飛.報告完畢!

PS:我用D10油門最大行程,最高值是調至+113%,最低值設為-95%,提供參考~

=========================
原作者:天殘 (RCTW)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帖一下凤凰油门行程的调试办法:
180CFX油門調整ID 1/2切換,無高低轉速的分別與最高轉速出不來的解決方 ...

我有180升级件出。

网友:
还是乖乖用spekturm的遥控器。。dsm2不靠谱。。。。而且官网有对应每个型号的设置包。。直接导入遥控器就行。。。

网友:
尾巴上金属件吧。。省的操心

楼主:
DSM2不靠谱?这个是spekturm出的产品,不懂不要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