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拆下的涡轮增压器叶轮部分。

楼主(2015-03-24):
废话不多说,请君看图。

涡轮增压器

涡轮增压器

洗干净之后1

洗干净之后1

洗干净之后

洗干净之后

楼主:
还有视频

网友A:
干啥用呢,涡轮风扇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啥用呢,涡轮风扇发动机?

可改涡喷

网友B:
好东西,可以做一个涡喷了,后面的风叶用耐温不锈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可以做一个涡喷了,后面的风叶用耐温不锈钢做。

新手一枚,过年的时候自己做了个KT塞斯纳,飞了4次 炸了4次

网友C:
这个改涡喷,感觉太重了诶…而且前段叶片压气能力应该可以,但是后段那叶片形状丢燃烧室口,感觉能量损失会太大,不太合适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涡喷,感觉太重了诶…而且前段叶片压气能力应该可以,但是后段那叶片形状丢燃烧室口,感觉能量损失会 ...

后面那个叶轮确实挺重,形状也不行,得改。

网友D:
改涡喷。造福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涡喷。造福模友!!!

呵呵呵

网友E:
看叶形能判断这个涡轮是冲击式涡轮,适合高效转换废气动能,但废气被利用后能量很低了不足以产生什么推力,航空用的喷气发动机一般是用的轴流式涡轮,适合将燃气热能部分转换为机械能,同时让燃气膨胀加速喷出提供推力。
增压器是典型的离心式叶轮。

网友:
全是人才。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叶形能判断这个涡轮是冲击式涡轮,适合高效转换废气动能,但废气被利用后能量很低了不足以产生什么推力, ...

学习

网友:
这个改的话会不会太重啊?

网友:
看不太明白,用它做涡喷的压气机吗?还是涵道的扇叶?

网友:
做涡喷,哈哈哈

网友:
像涡喷的联动叶轮...

网友F:
7-8000元的东西让你败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7-8000元的东西让你败家了

是报废的涡轮增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报废的涡轮增压器

涡轮增压不是说是永久的吗,我是1.4T的涡轮增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涡轮增压不是说是永久的吗,我是1.4T的涡轮增压

涡轮增压器的车一般都轻微烧机油,新车也是,奥迪A4  A6,换机油是称重量法,达不到标准就得换涡轮增压器,或者加10W-40以上级别涡轮增压发动机专用机油,可缓解烧机油的的情况。

网友G:
这个话题改换到船帮去聊,改个喷水系统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话题改换到船帮去聊,改个喷水系统还是有可能的。

好方法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E:
看叶形能判断这个涡轮是冲击式涡轮,适合高效转换废气动能,但废气被利用后能量很低了不足以产生什么推力, ...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同感,感觉就是一个涡轮,一个离心式压气机,跟涡喷的涡轮不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