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e800四轴动力套

楼主(2015-03-24):
官网就介绍了该电机最大拉力2100g,其他的都不太清楚,有哪位模友用过的告知下大概情况,我准备用该动力组个四轴,起飞重量大概在2700g,如果要达到25+的航线,需要配置多大容量的6s电?

网友A:
我用E600,2.7KG的起飞重量 ,6S8000电池已经可以悬停30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E600,2.7KG的起飞重量 ,6S8000电池已经可以悬停30分钟了!

飞行线应该不到30分钟吧?

网友:
航线25分钟这是要多大的效率? 我3508 1355悬停26分,暴力飞行只有13分,柔和航线只有19分半、 E800套装6S 8000电池 悬停30分钟,航线20分钟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B:
看来我和楼主的需求很相似,现在考虑组一台飞越650,正在纠结是否上e800,因为根本找不到详细的数据参考。我也期待续航有25+,不过看E800的桨寸总感觉力效打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和楼主的需求很相似,现在考虑组一台飞越650,正在纠结是否上e800,因为根本找不到详细的数据参考。 ...

前几天狠了下心,购入e800四轴套,安装在500轴距的小悟机架,达普6s5200,图传,山狗,2d云台共用动力电,naza v2,今天小飞了一下,留空25分钟

网友:
500机架能装下?e800吗?

网友C:
与你一样配置啊全套重2700克。航线13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狠了下心,购入e800四轴套,安装在500轴距的小悟机架,6s5300,图传,山狗,2d云台共用动力电 ...

与你一样配置啊全套重2700克。航线22分钟。你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
悟动力好像就是e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你一样配置啊全套重2700克。航线13分钟。你的感度是多少

我的感度比正常的要下,我是飞行时调感度的,调到机器抖,回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狠了下心,购入e800四轴套,安装在500轴距的小悟机架,达普6s5200,图传,山狗,2d云台共用动力电 ...

wow,那还不错嘛!你的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w,那还不错嘛!你的起飞重量多少?

2540g

网友:
ok,很有参考价值的数据,谢了!

网友:
可以试试4S 感觉差不多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和楼主的需求很相似,现在考虑组一台飞越650,正在纠结是否上e800,因为根本找不到详细的数据参考。 ...

我也想过,后来还是放弃了,装了4108,配1555桨,飞越650S1   现在还没有试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过,后来还是放弃了,装了4108,配1555桨,飞越650S1   现在还没有试飞呢?

我现在也放弃了...决定上4110配1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放弃了...决定上4110配1555

嗯嗯,好像配下来估计得2.8KG左右,这样算下来每轴700g,4108和4110差别不大,我不打算上大的电池,就上个6S520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狠了下心,购入e800四轴套,安装在500轴距的小悟机架,达普6s5200,图传,山狗,2d云台共用动力电 ...

e800可以拆掉自紧桨座上普通三孔碳纤桨么?感觉350kv的电机用原配的1345桨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800可以拆掉自紧桨座上普通三孔碳纤桨么?感觉350kv的电机用原配的1345桨效率不高

中心孔估计要扩大一下吧,

网友:
E800跟E600  。巡航时间差不多的。E800 巡航25分钟。。E600巡航2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