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遥控飞机的一些成功秘诀

楼主(2015-03-24):
对于许多遥控机迷们而言,第一次成功的独立飞行,并且让爱机平安降落后的感动,至今都是难以忘怀的吧!因为当初的那份感动,而持续保有对于遥控飞行狂热的人,相信也是很多的。其实,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有兴趣或者是有强烈的进取心的话,要变的专精是很自然又快速的事情。现在就抱着你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进取心来学习一些能使你的“飞行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飞行知识吧!

1.飞行前的想象练习。关于遥控飞机的操作,如果已经变的可以独立操作的话,那么当飞机朝着你飞过去的时候,“升降舵就保持这样,将副翼跟方向舵反向……”等这些问题,则无需一个个思考,指尖也会很自然的将握杆往正确的方向移动。也就是说,将机体的方向先捉到脑海里,而且指尖正确反应的思考模式已经在脑海里架构好了。要让这个思考模式更加地具体化,最好的手段就是想象练习。“想象练习”,意思是事先将飞行的动作先在脑海里演练一遍。当你能够独立飞行后,在执行飞行动作时,最常思考的问题,不再是该打什么舵?而是接下来该执行什么动作?而此时如果你可以在脑海里先思考一遍,也就是假想飞行看看,这样应付起来就能显很从容多了!而且想象练习最厉害的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实施。只要带着明确的目的跟意识,不论是怎么样子的飞行,都可以利用想象在脑海里描绘实行。

2.飞行时掌握正确的起飞状态。起飞的状态怎样才算正确呢?首先,刚开始的重点是小心谨慎的油门运作。严禁急躁的将油门打开,在感觉上是一步步慢慢的将油门打开,然后让飞机慢慢的滑行,使其加速并保持充分的助跑距离。因为飞行场所的大小和机种的不同,所需助跑的距离都会不同,一般的引擎飞机,最少需要20~30公尺的助跑距离,但助跑距离也并非是愈长愈好。在助跑中巧妙的利用方向舵操作来抑制蛇行,尽可能的保持直线前进。在长助跑距离之间慢慢的让它加速,从头到尾要将机体一致性的加速跟充分的滑行距离当做一个连续动作。这会在助跑距离较长时,防止起飞之后的失速,并将其有效转换成飞行时所需的速度,同时也可以使下一个动作——爬升,在执行上更为完美。接着让飞机充分的加速,到达可以起飞的速度之后,再一次轻轻的升高升降舵,进入爬升的状态。

3.飞行时的爬升状态。在爬升的时候,要常常保持和缓的角度来进行。大约维持在25度至30度是标准的上升角度,避免高攻角的爬升。在轮胎离开滑行路线的瞬间,会因为引擎的反扭力以及螺旋桨气流效应的影响,而让飞机的左翼倾向于容易出现下降的感觉,因此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利用副翼来做修正。保持和缓的角度以直线继续上升,到达一定的安全高度后,向左边或向右边来进行90度的空中转弯,接着再让升降舵回到中立点,进行水平飞行。而以上这些就是完成正确起飞的连续动作。

由于遥控机迷们的心态不同,对于本身的要求也会不一样,即使是满足于现状也无妨。可是如果你有考虑过将来要在比赛场上出现,或者是希望象标准飞行一样飞的真实一点的话,则应该以正确飞行为目标来练习。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却非常的困难,在遥控飞行界里常能听到“水平直线飞行3年”这句话。如何进行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呢。

进行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之前,要暂时先决定水平直线飞行的左右回转的位置,从往返于这两点的飞行开始进行练习。刚开始的阶段往往是需要常常修正舵面的。因此在看得到飞机的范围里,左右回转的点的间隔还是宽一点较好。从自己所站的位置来决定,参考附近地面上的目标物来决定回转的位置,并且想象有根柱子立在那里。在飞行中不仅要注视飞机,还要将周围的风景也收纳在视野里。掌握一定的高度跟位置。特别得注意的是飞机的倾斜,即使进行直线飞行,在飞机往左或往右的时候,会有一点倾斜而无法保持水平的例子非常多。以操控者所站的位置来看,飞行高度在100~150公尺低翼机的话,位于外侧的主翼只可以看到一半的程度,而若是中、高翼机的话,外侧的主翼只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程度。你可以利用这项基本的原则来做为判定水平状态的一个标准。另外你也可以让伙伴站在滑行路线的两端,一边飞行一边接受指示增减倾斜度,掌握住在不同位置所看到的机体形状。由于飞行可能会在顺风跟逆风中交互进行,在逆风的情况下,飞机的速度会相对减弱;顺风的话则情况相反。因此,油门的运作就变的很重要。对于水平直线飞行而言,油门半开的程度,足以应付引擎的马力了。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还包含了适当的油门控制,不论是顺风或是逆风,都能保一定的速度。

在一定的高度跟位置、机体不会倾斜、固定的飞行速度,结合这三个要素,多多进行重复同样的操作的练习,就可以做到基本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的操控了。

能够得心应手的做到基本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之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画出正确的轨迹练习了。这一个步骤是为了要在一定的空间里,做出正确的飞行,并且要以能够确实的记住操控杆的位置为目的。如果能够让飞机在你所想要的位置以及高度进行飞行的话,相信你的遥控飞行将会更有趣。

对遥控飞机来说,练习做出正确的飞行路线是很困难的。而且遥控飞机的动作还是在三度空间内来执行的!所以,为了要能描绘出正确的轨迹,要假想在天空里有环形跑道在的情况下进行练习。首先在刚开始要以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来作发展,为了要让往返飞行都在同一轨迹上,要从记住“P”字型转弯开始。P字型转弯的路线就跟字面一样,就象要写出P这个字一样。方法就是开始的地点跟结束地点要一致,再来的飞行方向就是正反向的回转。大约是呈现270度的左转弯与90度的右转弯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采取左右相反的方向来进行,利用这些来加以组合成P字型转弯。P字型转弯的重点,在于随着风向的变化会让飞机上下移动,利用巧妙的升降舵操作来控制它,并且在正确的地点让飞机折返。在这个时候更需要要求自己利用想象来决定交叉点跟折返地点。

利用P字型转弯跟水平直线飞行组合,而能够重复做出正确的飞行路线之后,下一个步骤就要开始水平8字型飞行练习。反复正确做出左转弯与右转弯,正确的画出8字型是比想象中还要困难。在引擎的反扭力跟螺旋桨的气流效应的影响下,即使做出同样的摇杆的行程量,也会造成左右转弯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如果这时再加上顺风或是逆风等要素,操控杆的控制就更加复杂了。理论上,如果是在上风处进行左转弯,在下风处进行右转弯的话,不均等的回转半径和高度上的损失就会影响较小。所以建议你在离地飞行时,最好能在这种情况下多练习几次,熟悉到一定程度后,再尝试看看相反的方向。如果水平8字的飞行练习,不能保持一定的左右回转半径跟高度的话,交叉点就会不断的改变了。所以,利用来回交叉点的位置,也可以做为判断练习飞行技巧的一项标准。

网友A:
    初次起飞时(尤其是手投起飞时),先修方向再修俯仰,这个是关键。而且,一定要非常专注地观察模型姿态,一旦出现不好的苗头,就要及时、正确地做出修正的操作反应,这样能够避免模型进入危险状态,且能够以较小的修正量解决问题。待模型直线飞行,平稳地爬升到30米高度后,即可进入一转弯。这时,就很有成就感。以上过程中,教员要站在学员近旁,在必要时可进行简短的提示。成功起飞后,要对学员进行鼓励,并提醒继续保持集中精力操纵。

网友:
先学习了,飞了半年的模拟了,期待真实的飞行。

网友:
讲得很好、很细

楼主:
有用就好~

网友:
楼主码字幸苦了

网友B:
非常好,以前只会乱飞,像熟手,不是高手。看文后,理顺思绪,收获很多。楼主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以前只会乱飞,像熟手,不是高手。看文后,理顺思绪,收获很多。楼主辛苦。

有用就好~

网友:
字太小,文章又长。建议把字放大,否则看着费力,就不想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次起飞时(尤其是手投起飞时),先修方向再修俯仰,这个是关键。而且,一定要非常专注地观察模型姿态 ...

网友:
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的心得,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之谈!

网友C:
技术是炸出来的,多炸炸慢慢就飞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是炸出来的,多炸炸慢慢就飞好啦

惨点

楼主:
谢谢你的光临!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当初我就是这样的,总是想象自己坐在模型上飞行,后来才慢慢摸索出一点适合自己的口诀。
另外我个人觉得加一点,在飞行前一定要事先环视四周环境,避免视觉误差造成撞机,并提前规划好一条安全航线!要不然不止模型惨炸,搞不好会破坏公共财产。

网友:
写的很好 受益了

网友:

发布者:重庆模型公司 发布时间:2012-5-18 阅读:1655次

    以上所先容的飞行知识可以说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了,相信对爱飞一族是有所匡助的,当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的爱性能否如你所愿,自如的在蓝天下遨游仍是得靠你自己的努力啊。
    利用P字型转弯跟水平直线飞行组合,而能够重复做出准确的飞行路线之后,下一个步骤就要开始水平8字型飞行训练。反复准确做出左转弯与右转弯,准确的画出 8字型是比想象中还要难题。在引擎的反扭力跟螺旋桨的气流效应的影响下,即使做出同样的摇杆的行程量,也会造成左右转弯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重庆模型假如这时再加上顺风或是逆风等要素,操控杆的控制就更加复杂了。理论上,假如是在优势处进行左转弯,在下风处进行右转弯的话,不均等的回转半径和高度上的损失就会影响较小。所以建议你在离地飞行时,最好能在这种情况下多训练几回,认识到一定程度后,再尝试看看相反的方向。假如水平8字的飞行训练,不能保持一定的左右回转半径跟高度的话,交叉点就会不断的改变了。所以,利用往返交叉点的位置,也可以做为判定训练飞行技巧的一项尺度。
    对遥控飞机来说,训练做出准确的飞行路线是很难题的。而且遥控飞机的动作仍是在三度空间内来执行的!所以,为了要能描绘出准确的轨迹,要假想在天空里有环形跑道在的情况下进行训练。首先在刚开始要以准确的水平直线飞行来作发展,为了要让来回飞行都在统一轨迹上,要从记住“P”字型转弯开始。P字型转弯的路线就跟字面一样,就象要写出P这个字一样。方法就是开始的地点跟结束地点要一致,再来的飞行方向就是正反向的回转。大约是呈现270度的左转弯与90度的右转弯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采取左右相反的方向来进行,利用这些来加以组合成P字型转弯。P字型转弯的重点,在于跟着风向的变化会让飞机上下移动,利用巧妙的升降舵操纵来控制它,并且在准确的地点让飞机折返。在这个时候更需要要求自己利用想象来决定交叉点跟折返地点。
    能够得心应手的做到基本准确的水平直线飞行之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画出准确的轨迹训练了。这一个步骤是为了要在一定的空间里,做出准确的飞行,并且要以能够确实的记住操控杆的位置为目的。假如能够让飞机在你所想要的位置以及高度进行飞行的话,相信你的遥控飞行将会更有趣。
    在一定的高度跟位置、机体不会倾斜、固定的飞行速度,结合这三个要素,多多进行重复同样的操纵的训练,就可以做到基本准确的水平直线飞行的操控了。
    进行准确的水平直线飞行之前,要暂时先决定水平直线飞行的左右回转的位置,从来回于这两点的飞行开始进行训练。刚开始的阶段往往是需要经常修正舵面的。因此在看得到飞机的范围里,左右回转的点的距离仍是宽一点较好。从自己所站的位置来决定,参考四周地面上的目标物来决定回转的位置,并且想象有根柱子立在那里。在飞行中不仅要凝视飞机,还要将附近的风景也收纳在视野里。把握一定的高度跟位置。特别得留意的是飞机的倾斜,即使进行直线飞行,在飞机往左或往右的时候,会有一点倾斜而无法保持水平的例子非常多。以操控者所站的位置来看,飞行高度在100~150公尺低翼机的话,位于外侧的主翼只可以看到一半的程度,而若是中、高翼机的话,外侧的主翼只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程度。你可以利用这项基本的原则来做为判断水平状态的一个尺度。另外你也可以让伙伴站在滑行路线的两端,一边飞行一边接受指示增减倾斜度,把握住在不同位置所看到的机体外形。因为飞行可能会在顺风跟逆风中交互进行,在逆风的情况下,飞机的速度会相对减弱;顺风的话则情况相反。因此,油门的运作就变的很重要。对于水平直线飞行而言,油门半开的程度,足以应付引擎的马力了。准确的水平直线飞行还包含了适当的油门控制,不论是顺风或是逆风,都能保一定的速度。
    因为遥控机迷们的心态不同,对于本身的要求也会不一样,即使是知足于现状也无妨。可是假如你有考虑过将来要在比赛场上泛起,或者是但愿象尺度飞行一样飞的真实一点的话,则应该以准确飞行为目标来训练。准确的水平直线飞行看起来很简朴,事实上却非常的难题,在遥控飞行界里常能听到“水平直线飞行3年”这句话。如何进行准确的水平直线飞行呢。
    3.飞行时的爬升状态。在爬升的时候,要经常保持和缓的角度来进行。大约维持在25度至30度是尺度的上升角度,避免高攻角的爬升。在轮胎离开滑行路线的瞬间,会由于引擎的反扭力以及螺旋桨气流效应的影响,而让飞机的左翼倾向于轻易泛起下降的感觉,因此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利用副翼来做修正。保持和缓的角度以直线继承上升,到达一定的安全高度后,向左边或向右边来进行90度的空中转弯,接着再让升降舵回到中立点,进行水平飞行。而以上这些就是完成准确腾飞的连续动作。
    2.飞行时把握准确的腾飞状态。腾飞的状态怎样才算准确呢?首先,刚开始的重点是小心谨严的油门运作。严禁暴躁的将油门打开,在感觉上是一步步慢慢的将油门打开,然后让飞机慢慢的滑行,使其加速并保持充分的助跑间隔。由于飞行场所的大小和机种的不同,所需助跑的间隔都会不同,一般的引擎飞机,起码需要 20~30公尺的助跑间隔,但助跑间隔也并非是愈长愈好。在助跑中巧妙的利用方向舵操纵来按捺蛇行,尽可能的保持直线前进。在长助跑间隔之间慢慢的让它加速,从头到尾要将机体一致性的加速跟充分的滑行间隔当做一个连续动作。这会在助跑间隔较长时,防止腾飞之后的失速,并将其有效转换成飞行时所需的速度,同时也可以使下一个动作——爬升,在执行上更为完美。接着让飞机充分的加速,到达可以腾飞的速度之后,再一次轻轻的升高升降舵,进入爬升的状态。
    1.飞行前的想象训练。关于遥控飞机的操纵,假如已经变的可以**操纵的话,那么当飞机朝着你飞过去的时候,“升降舵就保持这样,将副翼跟方向舵反向……”等这些题目,则无需一个个思索,指尖也会很天然的将握杆往准确的方向移动。也就是说,将机体的方向先捉到脑海里,而且指尖准确反应的思索模式已经在脑海里架构好了。要让这个思索模式更加地详细化,最好的手段就是想象训练。“想象训练”,意思是事先将飞行的动作先在脑海里演练一遍。当你能够**飞行后,在执行飞步履作时,最常思索的题目,重庆模型不再是该打什么舵?而是接下来该执行什么动作?而此时假如你可以在脑海里先思索一遍,也就是假想飞行看看,这样应付起来就能显很从容多了!而且想象训练最厉害的就是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实施。只要带着明确的目的跟意识,不论是怎么样子的飞行,都可以利用想象在脑海里描绘实行。
   相信对于很多遥控机迷们而言,第一次成功的**飞行,并且让爱机平安降落后的打动,至今都是难以忘怀的吧!由于当初的那份打动,而持续保有对于遥控飞行狂热的人,相信也是良多的。实在,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有爱好或者是有强烈的进取心的话,要变的专精是很天然又快速的事情。现在就抱着你浓厚的爱好和强烈的进取心来学习一些能使你的“飞行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飞行知识吧!

上一篇: FMS飞行模拟器简介
下一篇: 模型遥控器的使用规定

网友:
转帖应该说明出处,是表示对原作者的尊重!!

网友:
各有体会,我一般是关注升降,在保持一定爬升角有一定速度下才好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