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死活解不了锁?

楼主(2015-03-24):
    用的pixhack飞控,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  遥控器   加速度计  电调  罗盘什么都校准过了,现在一解锁就是提示下图,这个要怎么弄才行呀?

楼主:
有没知道的人给解答下啊

网友:
你关闭gps自检选项了吗,不然的话需要在室外收到卫星后才能解锁

网友:
GPS没有定位 所以解不了锁   在配置、调试界面 基本参数 解锁检查 选择忽略GPS

网友:
楼主到室外看gps能搜到星否,也许gps接线错误或gps失效及其它原因不能解锁,大伙说gps没锁定就不能解锁也是个错误,有图作证,我可没关闭gps检测的

网友A:
pix本身有个安全锁lz注意没?就是一个单独的按钮。之前哈工大这边也没法解锁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x本身有个安全锁lz注意没?就是一个单独的按钮。之前哈工大这边也没法解锁就是这个原因

有这么白吗?

网友:
难说,东西一多,很多最简单的东西反倒是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