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和6050通用的配件都有哪些?

楼主(2015-03-24):
旋翼头组件都能匹配吗?
十字盘呢?
求解答

网友A:
不要混搭了,还是原厂最好,最算金属件也不及原厂(塑料摔几次不容易形变)。
6050的精度一般,特别是8字扣和十字盘上盘,还有球头比977大一圈,别折腾了,看我之前的帖子就知道了,现在改回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混搭了,还是原厂最好,最算金属件也不及原厂(塑料摔几次不容易形变)。
6050的精度一般,特别是8字 ...

网友:
这两种我都有。。。。。有机会会尝试一下混搭的赶脚。。。呵呵

网友B:
6050的旋翼头材质强度不够,塑料件也有注塑缩水变形问题,用有刷动力飞转速较低时还可以,用无刷动力转速高了容易变形引起震动,现在我的6050都整体换了977的旋翼头总成、主轴和大齿了,虽然977塑料件精度也一般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50的旋翼头材质强度不够,塑料件也有注塑缩水变形问题,用有刷动力飞转速较低时还可以,用无刷动力转速高 ...

你的6050的主桨头那里的螺丝,要拧紧吗(桨叶不能只有转动)?还是不用拧紧(桨叶可以自由转动)?

我是拧紧的,摔两下就松了,然后再拧紧。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6050的主桨头那里的螺丝,要拧紧吗(桨叶不能只有转动)?还是不用拧紧(桨叶可以自由转动)?

我 ...

只要不出双桨就可以,我是拧到大桨自己不动,稍微用点力才能动得状态,不要太松,也不能拧死,转起来刚刚能甩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6050的主桨头那里的螺丝,要拧紧吗(桨叶不能只有转动)?还是不用拧紧(桨叶可以自由转动)?

我 ...

小机的大桨不能上紧的,越小的零件对精度要求越高,塑料件螺丝太紧了也会变形,要留点余量让大桨转起来后靠离心力达到“自平衡”,螺丝上到用手指拨动大桨稍有阻尼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