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30级F3A能草降么?

楼主(2015-03-24):
看上了某宝上30级的F3A。受限于场地,只能草降。草也不高,就是地面会不平整。不知道会不会栽头啊?
有没有入过的模友讲讲经验啊~

网友A:
可以的啊,小油门进场,可以降落,只要油门降下来,栽头也是不影响的,这个就是考验你的技术了,技术不好,不合适。快速落地的话,久了,飞机就会出故障

网友A:
技术好就可以,技术差就不行,这种地方降落啊,一定要将油门转速降下来,落地轻轻的栽头也是没有关系的,毕竟是土地,桨、飞机都不有事。如果是快速落地,哈哈,恭喜哥们,没几次又要买配件咯。。另外,那个起落架很软,多多注意

楼主:
好滴,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