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色d10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楼主(2015-03-24):
请教一下,d10白色版的功率最大是多少?

原厂固件功率最大是多少,刷机后最大功率能达到多少呢?(难道原厂固件把功率降低了用的,其功率不是功率上限?)

d10白色版和黑色版除了颜色不一样和天线不一样外,还有什么区别?

一直传言的白色d10功率比黑色d10功率大到底是真是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10%2B%B9%A6%C2%CA
这个帖子里说刷机后功率最大可以到150mw,原厂固件最大是200mw,如下图,是这样吗?

楼主:
不是执着于功率,只是想搞清这个问题,因为要买d10,想弄的明白一点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可能喽,白色D10买了就刷了固件   RX1002接收 开最大功率   平均500米就失控。。想刷回原产试试看

楼主:
请高手回答一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喽,白色D10买了就刷了固件   RX1002接收 开最大功率   平均500米就失控。。想刷回原产试试看

刷的什么固件?刷完是多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的什么固件?刷完是多大功率?

deviation固件    最大15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ation固件    最大150mw

哦,谢谢了,看来可能刷了固件功能是强大了,但是稳定性下降了啊

网友:
因为是个传说,所以还请三思,看你想花多少银子再定控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喽,白色D10买了就刷了固件   RX1002接收 开最大功率   平均500米就失控。。想刷回原产试试看

我也刷了固件,不过没拉过距离测试 。。问题是现在刷回原厂固件就是花屏。。。不知道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刷了固件,不过没拉过距离测试 。。问题是现在刷回原厂固件就是花屏。。。不知道何解。

难道刷了别的固件就不能刷回去了?好可怕
不知道原厂固件能用dsm2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刷了固件,不过没拉过距离测试 。。问题是现在刷回原厂固件就是花屏。。。不知道何解。

没刷过   过几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刷了别的固件就不能刷回去了?好可怕
不知道原厂固件能用dsm2接收机吗

还没买其他 接收机。 不过现在用suv固件右以看到电压以及开控不用零油门挺方便,耗电的感觉也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直观地看到电压降造成的错觉。

网友C(2015-05-02):
引用 网友A:
可能喽,白色D10买了就刷了固件   RX1002接收 开最大功率   平均500米就失控。。想刷回原产试试看

有没刷回原板固件拉过距,我的控和你一样500左右就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刷回原板固件拉过距,我的控和你一样500左右就失控了

本来想刷回原版试一下   结果原版固件  逻辑有点复杂  。。半天搞不懂怎么设置APM 6段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