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300电池,3S的,有哪些飞机可以飞,推荐

楼主(2015-03-24):
如题,请大家推荐推荐,除了KT板机之外,还有哪些飞机合适?

网友A:
机翼800左右的

网友B:
非常适合15E的飞机轻木加EPP结构的。你某宝搜一下就知道了。(15E的千万别买EPO材料的那个)
我也在飞,超级爽。建议至少25C或者以上放电C数。或者二战像真的EPO飞机,800mm翼展

网友C:
天翼15e,如果你喜欢3d的话,不二之选

网友D:
楼上说得对。15E.

网友E:
15E,50涵道,两组串联飞450L,还有好多

网友F:
这个电池适用性很强,尤其是格氏的1300mah的动力也很强劲,我的小飞翼,epp 15e,二战像真机都在用。上小250四轴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