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凰电调算法的应用

楼主(2015-03-24):
目前发现很多模友对凤凰电调指定转速定义不是很明确,甚至有些说能进黄,进红,关于这类说法,我觉得不是很负责任,所以特发一贴说明一下凤凰电调指定转速的算法,再次和感谢上海亲觜模友一起的研究结果。凤凰电调指定转速中有设定三档转速的地方,分别在控上用30,70,100三条油门线来区分三档转速。这三条油门线并不是三个油门值,只是告诉凤凰目前是30,70,100油门信号所对应的需要的转速。比如如下设定: 即告诉电调IF THRO =30 THEN 转速=3200(而此时3200转的实际油门值可以点击右方“讯”得知),2,3以此类推。
言归正传,那么为什么第三档转速不能进黄、进红呢?凤凰对转速的定义如下:
电机KV*3.7V*锂电池S*电机齿T/大齿T*0.9(效率)*0.95(预留0.05的补转空间)。得出的这个数值,就是黑字的最大转速值,在这个数值以下都可以设定,而且都会有起码0.05的油门补转空间。而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就进黄。进黄后什么概念,即为后期没有补转空间,当电压掉到3.7V时候就没有补转了,连0.05的补转都没有,只有在电压高于3.7V才有补转。
由此再引出一个问题,那么凤凰电调中有个定速感度值怎么设定好呢?
按照(预留0.05的补转空间)这个说法的话,单片电压掉到3.7V时只有增加0.05的油门值来补转转,这是电池客观条件决定的,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我觉得定速感度也只要设定(自定义5)就可以了,当然其实设定更大也无所谓,因为在电量充足的时候,可以补转迅速强烈(只要保证不扫大齿,不打滑单向轴承,锁得住尾巴就好),当然到后期,还是逃不了只有增加0.05的油门值来补转转的结果。
凤凰电调设定的转速其实已经很准了,误差在50转左右,即1转/秒以内。当然更好的品牌电调我屌丝没用过,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所以对于凤凰电调,本人是相当喜欢的,有大量的设定参数,(很多电调根本没有这类参数可以设定)但只是翻译人员不懂,翻译的我们都看不懂,所以很多人不清楚其参数具体如何运用,所以中在此分享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把此帖置顶起来,分享大家模友,也对凤凰电调诸多功能加强了解,以免很多人都被误导

网友:
技术贴,学到东西了

网友A:
电机KV*3.7V*锂电池S*电机齿T/大齿T

就這個算式大約 85% 是黑字,85% 以上開始黃字,超過 90% 就變紅字了
不信可以自己算算

网友:
凤凰电调详解 备注下,晚上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3.7V*锂电池S*电机齿T/大齿T

就這個算式大約 85% 是黑字,85% 以上開始黃字,超過 90% 就變紅字了  ...

电机KV*3.7V*锂电池S*电机齿T/大齿T*0.9(效率)*0.95(预留0.05的补转空间)。
没错啊,很清楚写着,兄台的电机KV*3.7V*锂电池S*电机齿T/大齿T说0.85就是再*0.9*0.95就是0.855,其实超过0.855就是黄字
,没错的

网友B:
楼主这样算,有一定道理,不过太理论了。有局限性。kv * 电压 用来确定最高转速没问题。问题是这不能直接估算补转空间。比如,容量一样6s电池,一个25c 一个50。补转速度一样吗?其实主要看电池电调输出功率,只要电池C数够大,3.7v输出功率也可以很大。当然电调要抗得住大电流。一般来说,大电调大C数,超转没问题,黄红也不会有问题。一定的电池,电调,机重,齿比,大桨,有个高效转速,和最高转速。超过了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要是硬要追求没红没黄,电机往往不是高效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算,有一定道理,不过太理论了。有局限性。kv * 电压 用来确定最高转速没问题。问题是这不能直接估 ...

这里讲的是定速,如果爱进黄进红的随便进吧,就没有定速意义了,和不定速没区别,初段暴力,越后来越没力,不信自己录段视频试试看起飞和降落转速差别。
定速就没有暴力的,笑话。
亚拓500,1600KV,16T电机直齿,162T大齿,定速2900转,你去飞飞看。
再不怕的,17T电机齿,定速3100转。2600MAH,65C不够用吗?蝎子3226疯子般乱来,峰值电流才瞬间80A出头一点点。
先提醒一下,千万别说配16T,17T电机会有力?不会掉转?
提前回答各位花牌3028电机,16T,定速感度超过15,尾巴都锁不住,只能降到12以下才大螺距锁得住,实践得出,没必要争。
更何况500MX,嘉迪3520,花牌3520电机还没上,上了更不会调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算,有一定道理,不过太理论了。有局限性。kv * 电压 用来确定最高转速没问题。问题是这不能直接估 ...

问题是这不能直接估算补转空间
不是估算补转空间,是凤凰本身算法就是最低5%的补转空间,综合电调、电池最终给多少力,的确讲不清,只是在掉转情况下,电调最大增加5%的油门去补转,就和85-80-85曲线道理一样,得到效果是否增加5%转速不一定的。就和曲线飞一样,100-80-100,一下子推到顶一定会增加20的油门转速去补转,不一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讲的是定速,如果爱进黄进红的随便进吧,就没有定速意义了,和不定速没区别,初段暴力,越后来越没力 ...

原来楼主飞500的,500的我不熟,但印像中500最理想是3300mah的电池吧,用2600电池内阻有点大了,低电压放不出电。6S我只有450上在用了。550 570 600 700都用12S,容量从 3300mah 到6250mah都有,12S与6S有点不同。很难与楼主500比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不能直接估算补转空间
不是估算补转空间,是凤凰本身算法就是最低5%的补转空间,综 ...

5%油门这个概念有点抽像,不等于85-80-85的曲线,楼主想想,油门80, 负荷不同,转速是不同的,不是说油门多小转速就多少, 更不是KV*电压就来转速。开启定速后,电池在高负荷时不会受所胃油门曲线这个概念限制的,它会加大电流,令电机扭加大来维持转速。
你想想,如果电池最大放电就80A。高负荷下电调定速需要用到100A,电机还可以不掉转?
有时有些人会认为测试出来的比较真,其实有局限性,同等KV值的电机,钮力和效率往往不同,就主流的鸭子和虫子,就差一档,是机不够强,KV值算出高定速,未必就能上得去,定速效果还会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齿比,螺距,重量,桨效。
一味加大齿比,电机扭力跟不上,定速效果不会好,所以会有一种错定速比较低时效果才好。
总的来说,定速定多少,不能简单用KV 电压 油门来硬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油门这个概念有点抽像,不等于85-80-85的曲线,楼主想想,油门80, 负荷不同,转速是不同的,不是说油门 ...

兄台所提外界因素影响对定速影响肯定存在,不可否认,但这里提的是定速和凤凰定速指定转速的算法。
此帖就2个宗旨
1,凤凰定速不要进黄
2,凤凰定速黑字最高转速的算法,可作为参考。
至于外界因素对定速的影响,我想我们都能想到,凤凰工程师不可能想不到。这些影响我觉得凤凰已经基本解决了,设置2600,2800,2900三档飞500,魔镜地面0螺距测试基本没误差,起飞悬停测误差在50以内,3D不敢测,而且估计也测不准,螺距一直在变转速也在变,没法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楼主飞500的,500的我不熟,但印像中500最理想是3300mah的电池吧,用2600电池内阻有点大了,低电压放 ...

以前我也喜欢500飞3300电池,现在不喜欢了,还是2600好,轻,2600在450克左右,3300在550克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油门这个概念有点抽像,不等于85-80-85的曲线,楼主想想,油门80, 负荷不同,转速是不同的,不是说油门 ...

如果电池最大放电就80A。高负荷下电调定速需要用到100A,电机还可以不掉转?如果这样的话说明电池本身不匹配,干嘛要这么用呢。500用450电池飞,怎么飞啊

网友:
想知道500定速转数应该设多少,我电机花牌3028电机齿是13大齿盘162

楼主:
我喜欢3档全部3D螺距,所以转速设定2500,2650,2800三档,练习的话,2500转足够做很多动作了。电机齿换成16T,13T后段达不到2800转。定速感度设定10,否则急推螺距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