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海盗加襟翼前后对比

楼主(2015-03-24):
去年元旦收一模友的未下地的1.4米FMS 海盗,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大坑,这么重的飞机,估计在2.5公斤左右,脑残的设计者没有设计襟翼,降落既不要失速有的拉杆,根本不好降,炸了起落架,又炸了若干浆,太他妈贵了,买了一对起落架还不单卖,300多,可恶的FMS售后坑爹,浆叶巨贵,这架海盗累计已经花了600+,虽然没有飞几次,出勤率相当低,就是没有襟翼不好降。本人也比较懒,不爱修飞机,凑合飞即可。无奈花了不少钱,总不能不飞吧,今天上午花了近2小时,加了襟翼,下午去永定河爽飞,不错,加了襟翼,好降多了,飞了9电,没有炸浆。虽然现在新出第3代海盗是3段襟翼,我只改了1段,还是有明显效果。下面是2段视频,分别是加襟翼前后的,欢迎拍砖。

?x&sharefrom=android

切割襟翼

切割襟翼

切割襟翼

切割襟翼

准备手术

准备手术

开襟翼雄姿

开襟翼雄姿

开襟翼雄姿

开襟翼雄姿

网友:
襟翼如果做更大点估计降落速度还能更小~~

网友A:
奇怪了。我的两个1.4米飞机开襟翼反而不好降,fms109和飞翼p51 襟翼一开很慢的速度还飘着,但慢到一定速度就急剧下降,所以降落都比较重伤起落架,反而不开襟翼还能非常平稳的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的两个1.4米飞机开襟翼反而不好降,fms109和飞翼p51 襟翼一开很慢的速度还飘着,但慢到一定速度 ...

什么原因,上图

网友B:
觉得LZ还是需要增强五边航线的概念。同时进近过程的升降舵杆量控制需要再细腻一点。

另外,我对FMS 1米4系列机型的评价不是认为它太重了,相反是太轻了。由于过轻,在视频中这种有风的环境,很容易出现带油门或者油门带偏大落不下来,收小油门又容易速度减的过低导致失速下坠重着陆。

我个人习惯是1米4级别的二战机型起飞重量应该在3KG左右比较好飞,在大风天飞机操控性能会显著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的两个1.4米飞机开襟翼反而不好降,fms109和飞翼p51 襟翼一开很慢的速度还飘着,但慢到一定速度 ...

兄弟襟翼角度估计开的过大了。减小一些试试。呵呵

另外,开了襟翼更不能像原厂设计那么轻,否则有风的环境更容易落不下来。同时由于襟翼增加了阻力,进近过程最好带一点合适的油门,不要全收,容易导致过度减速造成失速。

网友:
楼上的讲得还是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恩  我觉得fms的飞机还是不错的,就是配件有点贵,现在1.4米的p51还在趴窝,上次炸了之后就没有修了

网友:
拿大顶那个,我瞬间就笑了,哈哈

改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C:
楼主应该练下起飞,油门给的太急了,飞机都没怎么滑跑,就旱地拔葱了。而且反扭力会很大。襟翼有增加机翼浮力的作用,也有减低飞机速度的作用,所有开襟翼要加些油门,免得飞机失速。风大的时候,不开或少开襟翼(襟翼角度)。我设置的襟翼是旋钮的,比较方便自己调角度。FMS 1.4m的飞机在4S电池下,都还是很好飞的。还有,奇怪楼主怎么不收起落架?这样很会影响飞机性能的。

网友:
看起来改善很明显

网友:
也?我咋记得FMS的1.4二战机都是原厂带襟翼的呢

网友:
喜欢这个涂装,但是FMS厂家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把这个涂装停产了。淘宝海盗一片蓝。好难看!

这个机如果出款1米2的就好了

网友D:
LZ可以把襟翼再切宽一点 降落的时候襟翼角度不用太大 多带点油门 手上动作再细一点 总之 大王很不错啦

网友:
两个问题:一是降落速度不够,二是落地的时候机头没的抬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的两个1.4米飞机开襟翼反而不好降,fms109和飞翼p51 襟翼一开很慢的速度还飘着,但慢到一定速度 ...

开襟翼需要升降舵补偿,不然会自动抬头抬久了就失速。

网友:
开襟翼更好飞一些,尤其是降落。

网友:
忘记说了。逆风开襟翼就行有个兄弟说的那样,油门大了会降不下来,小了就失速,所以更习惯不开襟翼降落。感觉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觉得LZ还是需要增强五边航线的概念。同时进近过程的升降舵杆量控制需要再细腻一点。

另外,我对FMS 1米4 ...

fms的飞机确实很轻,飞翼声效版起飞重量好像是2.5公斤的样子,fms的也就2公斤不到。飞机重倒是更好飞,但现在卖的成品为了延长飞机飞行时间和投资动力都只能说刚好能飞,现在我们飞1.4米基本用2200-2600 4S电池,四分钟放到单节3.8。基本起飞后就是全油门到降落。fms的动力还稍微好一点,飞翼的更弱。我朋友飞翼无谓飞了几个起落就出了,动力太弱,根本不能爽飞。只能飞飞航线做点简单的动作。我的P51也一样。准备拆了音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的两个1.4米飞机开襟翼反而不好降,fms109和飞翼p51 襟翼一开很慢的速度还飘着,但慢到一定速度 ...

应该是失速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ms的飞机确实很轻,飞翼声效版起飞重量好像是2.5公斤的样子,fms的也就2公斤不到。飞机重倒是更好飞,但 ...

哈哈哈,才4S电池啊。。。。。。。。。那怎么玩啊。。。。。。。。。4级风以上基本就要回家看电视的节奏。。。。。。。。。
以我飞的时间最长的1米4级别EPO单发二战战斗机 猎鹰王的F8F为例,动力是银燕BL4030,后期改用GT4030,电池带6S5000,改装比原厂加大一号的收放机和弹簧避震腿。起飞重量3.3KG,襟翼分2档,一般来说起飞15度,降落30度,降落襟翼根据飞行现场天气情况灵活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才4S电池啊。。。。。。。。。那怎么玩啊。。。。。。。。。4级风以上基本就要回家看电视的节奏 ...

改装经验少,都买pnp玩,用5S以上怕烧电调,电机,买别的电机吧!又怕整流罩装不上。所以就只能按照商家的配置来飞了。

网友:
不是没有襟翼的问题
是你操作的问题
不够细腻

网友:
不错!我的1.4米开了襟翼,起飞,降落感觉都比没有开始温柔多了。

网友E:
飞得很不错!另外,永定河,好亲切的飞场!

网友F:
再加上襟副翼混控。你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
那天用5s飛,在空中就冒煙了,還好電調還沒掛,成功飄降落地,換顆電機繼續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得很不错!另外,永定河,好亲切的飞场!

楼主:
你好!你是谁,认识本大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加上襟副翼混控。你用什么遥控器?

襟副翼混控,有什么作用,没必要吧,我FUTABA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练下起飞,油门给的太急了,飞机都没怎么滑跑,就旱地拔葱了。而且反扭力会很大。襟翼有增加机翼浮 ...

河滩里,路面坑坑洼洼,怕打浆,是,2战机不能急于拉起,缓缓加油起飞。起落架封死了。没有襟翼时降落老折起落架,现在没法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把襟翼再切宽一点 降落的时候襟翼角度不用太大 多带点油门 手上动作再细一点 总之 大王很不错啦

谢谢指点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飞机确实很轻,飞翼声效版起飞重量好像是2.5公斤的样子,fms的也就2公斤不到。飞机重倒是更好飞,但 ...

谢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襟副翼混控,有什么作用,没必要吧,我FUTABA14SG

襟副翼混控就是把两边副翼向下放当襟翼用,但又不失副翼功能。14SG有这个功能,这样襟翼总面积大就不用放这么大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襟副翼混控就是把两边副翼向下放当襟翼用,但又不失副翼功能。14SG有这个功能,这样襟翼总面积大就不用放 ...

学习了,明天试试。

网友:
应该在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