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固定翼-APM原生追踪天线DIY

楼主(2015-03-24):
按官网教程;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common-antenna-tracking/common-mission-planner-gps-based-antenna-tracking/
不需要固件,不需要焊接,不需要调试,
只要现成零件买来组好就是APM原生AAT。
总的成本是商业AAT的 1/?不到, 底下自己算吧!
需要:
1. 指向舵机-建议60g舵机180度1个。
2. 偏转舵机-建议60g舵机270度1个。
我买的是数字舵机,模拟舵机也可以。

3. 2向云台-不是很重的天线,考虑最简单的不用减速齿轮方式,舵机直接驱动就可以,卖机器人/机器臂的店里淘就有。
4. 舵机控制器-我按官网买的是Pololu maestro 6-CH servo controller.(技术交流请勿涉及购买方式)
偏转舵机接S0,指向舵机接S1. 总共有6个通道。

Maestro 6ch servo controller 接线图:全部接线就是这样,舵机电池要按照厂商要求,图上是随便找个4.8V暂用。

5. Mission Planner, 我用的是1.3.19版

MP里面就有现成的AAT功能,有2种方案 Maestro及ArduPilot, 这里用的是比较便宜的前者。

视频里是先通过舵机控制器自带的应用软件测试,
然后启动MP》初始设置》追踪天线--选好COM,9600(其实自动辨识),点击连接;
调出过去的飞行记录就开始运作,MP自动解算GPS位置,然后输出舵机讯号,
所以飞场需要数传连接,就会把GPS讯号送回MP,然后输出给AAT。
一起做一个玩吧,毕竟非常容易,也很便宜!

补充:
偏转270度行程应该够用,当然会有一些死角,影响不大。
指向舵机180度,有点太多,后来调整到大约100度,因为天线会打到底下的东西。
如何修正舵机行程参考底下:Range打错了,是0.5x(Max-Min).
(Maestro 附带的应用软件)

到这页看看调整后的结果:拖曳检查舵机摇动情况。

到了飞场,利用MP的设置页面,拖曳对着飞机,就完成校正。

不需要设定方位,不需要PID,真的很简单。

网友:
看着非常不错哈,这应该支持所有MAVLINK的协议,舵机控制器的话应该有替代品,不行大家团购代购也行

网友A:
顶了,很棒!楼主别停住

网友A:
请问楼主,那个板,是定制品,不需要刷软件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了,很棒!楼主别停住

先前按论坛/官网有个是用PIX或APM板烧固件,来做出AAT,结果卡关在proxy设定,疑问没有人回复,到国外论坛上看,发觉没有细节,
倒是利用原生MP功能的 Maestro-AAT 资料一大堆,激起兴趣试看看,果然很简单,又便宜。
在MP的应用里,是可选硬件,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那个板,是定制品,不需要刷软件是么?

不是定制品,是机器人舵机控制器,很有名Pololu出品的典型产品,最简单的就是6通道。
不需要刷固件或利用其它软件(自带的应用软件测试可以就可用了,软体官网下载)
但是这个板,竟然国内买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定制品,是机器人舵机控制器,很有名Pololu出品的典型产品,最简单的就是6通道。
不需要刷固件或利 ...

嗯,要是能买到,应该能省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要是能买到,应该能省很多事

我是从对岸淘来的,运费时间比较省;
查查网就有,好像是中学机器手臂课程普及要用的东西。

网友B:
楼主可以做一个详细的配件表和组装教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32&_dsign=8fe48949这个就是ARDUPILOT方案?

并不是,ArduPilot方案,用的是一块ArduPilot 板,相容于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做一个详细的配件表和组装教程么

配件表一楼说明了;
东西买来,舵机接上Maestro 控制板,再接到USB就可以,实在没有可说明的教程,
我只是按官网介绍(就那么一页),买来插上弄了半小时就好了。
后面我找时间翻译下,贴多一点图吧!

网友:
相当不错,最近在研究把舵机信号变送到步进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件表一楼说明了;
东西买来,舵机接上Maestro 控制板,再接到USB就可以,实在没有可说明的教程,
我 ...

我淘宝看了下,两个舵机160,那个云台100多,控制板和apm不知道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淘宝看了下,两个舵机160,那个云台100多,控制板和apm不知道多少钱。

就是舵机/云台/控制板就齐全了;控制板不含运费是20美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舵机/云台/控制板就齐全了;控制板不含运费是20美金

额,那apm装哪里

楼主:
有点不太明白。。。。你没有APM固定翼?那大概不需要这种AAT;
APM是飞控,装在飞机上,通过数据传输电台把飞行数据(及GPS坐标)送给地面站MP;
MP的AAT硬件功能打开后,就会解算飞机坐标成AAT追踪云台的输出,然后追踪飞机位置。
所以 DIY 这个 AAT 跟APM飞控板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要是能买到,应该能省很多事

请参考网站消息;
似乎国内有奥松代理Pololu产品,是不是有Maestro servo controler就不清楚了,请自己查看看,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NTY2MDQwMw==&appmsgid=10000210&itemidx=1&sign=5c68d48e9a3077598777d645e7738afc&3rd=MzA3MDU4NTYzMw==&scene=6#wechat_redirect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太明白。。。。你没有APM固定翼?那大概不需要这种AAT;
APM是飞控,装在飞机上,通过数据传输电 ...

噢,大概明白了。

网友D:
版主可以提供电气连接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可以提供电气连接图纸吗

网友D:
舵机下面的偏转底座那里买的

网友:
控制板下面的云台那里买的

网友D:
我以前是玩无线电的,我希望能和版主建立好友关系,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下面的偏转底座那里买的

X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是玩无线电的,我希望能和版主建立好友关系,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请教你。

直接在论坛交流就可以。

网友D:
我只能接收短信,你这个舵机控制板,地面跟踪还需要配数传和APM控制板吧。

网友B:
aat的信息是用数传接收的么,我想如果飞远了,433和图传能接收信号,但是数传挂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接收短信,你这个舵机控制板,地面跟踪还需要配数传和APM控制板吧。

我只能用电脑看论坛;
AAT在MP里的可选硬件打开后,用数传接收飞机上的 APM上的坐标,就开始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t的信息是用数传接收的么,我想如果飞远了,433和图传能接收信号,但是数传挂了怎么办

MP失控保护里可以设定:
地面站数传中断APM开始绕圈20秒后启动返航RTL。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失控保护里可以设定:
地面站数传中断APM开始绕圈20秒后启动返航RTL。

额,那不是飞机的飞行距离会受数传影响。

网友D: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舵机控制板在地面是需要连接这个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那不是飞机的飞行距离会受数传影响。

飞行距离受很多因数影响:
动力,发射器功率,当然数传也会啊!
基础的距离视距内500m,
FPV1Km;
再远就要增程,改善图传,数传功率及接收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舵机控制板在地面是需要连接这个板吗

呵呵,尽然被指责灌水啊?!
您贴的图是APM飞控板。
1楼就说明了,Maestro的接线图,某楼也说明了跟APM的关系,
这些都还不太清楚,真的。。。那还不需要认识AAT的。
还请再多爬下文哦!

网友E:
用这个控制板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我已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控制板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我已经买了。

我试过直接用肯定不行,请教过人需要能编写Maestro代码才可以;
后来看了是差不多价格,买了原装Maestro一次OK。

网友:
楼主,你发的舵机控制板接上3DR数传,软件设置好应该就能自动跟踪了。 我初步理解为飞控上的机载数据数据通过数传,将GPS位置信息发送到地面的接收数传,数传在把位置信息通过USB口送到你的舵机控制电路来自动跟踪天线。

楼主:
你的理解正确:
软件-Mission Planner
机载-APM
实际上,即便没有APM通过数传,旧的tLog抓出来,也能启动AAT,作为方位校正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直接用肯定不行,请教过人需要能编写Maestro代码才可以;
后来看了是差不多价格,买了原装Maestro ...

关键是买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买不到啊。。。。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哦~
我就是没办法才从对岸买来Maestro, 开头也特别说明,很怕大家多花冤枉钱啊!
能退就赶紧退吧!
话说。。。不在中国卖难道也是怕了山寨本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哦~
我就是没办法才从对岸买来Maestro, 开头也特别说明,很怕大家多花冤枉钱啊!
...

无所谓了很便宜的东西以后用的到。对岸的销售链接pm个!

网友F:
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必须通过数传来传输GPS数据  导致距离有限,好的数传又贵, 不像用图传的音频信号 ,可以飞十几公里,有的用视频的回扫线效果更好!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楼上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楼上的意思。

我的装备就仅如此,一般也仅几Km内跑航点,再远就要动到好的天线了!
没有AAT,远距时知道飞机航向,天线方向大概就固定了。
实际我装了AAT不是想改善距离,是希望稳定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必须通过数传来传输GPS数据  导致距离有限,好的数传又贵, 不像用图传的音频信号 ,可以 ...

当然投资有差别的。
小小投资换来稳定的画质是主要目的,简单便宜的AAT是本帖主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所谓了很便宜的东西以后用的到。对岸的销售链接pm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装备就仅如此,一般也仅几Km内跑航点,再远就要动到好的天线了!
没有AAT,远距时知道飞机航向,天 ...

哦,能推荐一款apm和gps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能推荐一款apm和gps么,新手

任何一款APM 2+以上都可以;
建议 APM 2.6 比较适合新手,因为资料都以这个版为基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任何一款APM 2+以上都可以;
建议 APM 2.6 比较适合新手,因为资料都以这个版为基础,

你说gps要用6h么,第一次玩要不要上数传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gps要用6h么,第一次玩要不要上数传什么的。

固定翼要6H实用,如果是体会一下,6M也可以。
一对数传很便宜,带上笔记本或OTG手机就等于地面站,挺值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岸买个东西也是很麻烦啊!!!兄弟有没有多买几个?分享一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岸买个东西也是很麻烦啊!!!兄弟有没有多买几个?分享一下撒。

没有耶。。没路了才对岸淘,等了3周才拿到!
这种帖本来就不受论坛欢迎,别敢造次,被老模友踢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耶。。没路了才对岸淘,等了3周才拿到!
这种帖本来就不受论坛欢迎,别敢造次,被老模友踢出去。。{ ...

那算了到我这一个多月以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耶。。没路了才对岸淘,等了3周才拿到!
这种帖本来就不受论坛欢迎,别敢造次,被老模友踢出去。。{ ...

32824048加好友交流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耶。。没路了才对岸淘,等了3周才拿到!
这种帖本来就不受论坛欢迎,别敢造次,被老模友踢出去。。{ ...

国内做的兼容板子找到了,等我测试过户给大家大大的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内做的兼容板子找到了,等我测试过户给大家大大的福利!

测试成功一定要造福大家,这才是玩航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32&_dsign=8fe48949这个就是ARDUPILOT方案?

这个方案我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