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突然失去动力,有视频,有日志

楼主(2015-03-24):
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看不懂日志文件,问了卖家,他说是震动太大本来是定高在飞,突然就没动力自由落体,视频能看到连续两次,切其他模式都没有用,最后切成稳定救回来了。

日志文件
http://share.weiyun.com/70fcaf998dd40b4469f5b735f9088fcf

网友A:
我不知你飞幾CELL 電還是你忘記充電.但看電壓.你急跌時電壓一下子跌出12V 沒電壓俾電機.請換了那不良電池.還有指南針有一定干擾.再檢查下

電壓一下子暴跌

電壓一下子暴跌

指南針飞行出現干擾

指南針飞行出現干擾

网友:
楼上日志为什么都没erro提示呢

网友B:
请问你买的哪家的P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你飞幾CELL 電還是你忘記充電.但看電壓.你急跌時電壓一下子跌出12V 沒電壓俾電機.請換了那不良電池. ...

6s电池 指南针是不是要重新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买的哪家的PIX

成都那家 客服告诉我是因为振动大导致飞控失控的

网友C:
楼主用那个摇控?

网友:
6S电池  电压最低都掉到12V了 ?       要么就是 电压检测没设置正确  要么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那个摇控?

天7 应该不是遥控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7 应该不是遥控问题吧

还估你用的是D10在日志的模式转换很频繁,是你切换的还是飞控切换的?我看过你日志,5通道也很乱,按日志模式与你说的不相符,模式最後是返航及自动,你说是切自稳拉回机子,若模式不是人为切换,也许编码不相配,但你日志没出现错误,有点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估你用的是D10在日志的模式转换很频繁,是你切换的还是飞控切换的?我看过你日志,5通道也很乱, ...

我用的多轴神器啊 通道六映射6个模式 直接按按钮就能切换了 掉下去的时候我切了很多个模式 最后用稳定模式救回来跟着就返航了 自始至终都没用过自动模式 所以我看到很多自动模式出现的时候就搞不懂了 可能遥控被我搞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多轴神器啊 通道六映射6个模式 直接按按钮就能切换了 掉下去的时候我切了很多个模式 最后用稳定模 ...

那个按钮切换模式神器,我一早说过了,在慌乱中有错按,不大合适,这次能拉回机子有运,下次还得当心点,按你电压曲线及四轴输出有急降现象,也许主电源接触不良或虚焊,该检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按钮切换模式神器,我一早说过了,在慌乱中有错按,不大合适,这次能拉回机子有运,下次还得当心点,按你 ...

曲线下方为什么会有两种模式重合在一起呢?

网友B:
楼主 我帮你看看 是不是振动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你飞幾CELL 電還是你忘記充電.但看電壓.你急跌時電壓一下子跌出12V 沒電壓俾電機.請換了那不良電池. ...

日志用什么工具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帮你看看 是不是振动大导致的

电机转动不正常导致振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动不正常导致振动的吧?

依我看,你的是编码兼容问题,见议更新编码小板,或更换另一型号接收机,看看油门及模式通道输入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