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升级

楼主(2015-03-25):
本人有台F450,现在想升级换机架,保持原来的动力不变,大家有什么好推荐的。

网友A:
6轴或者 穿越机,要航拍 得大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轴或者 穿越机,要航拍 得大机器。

跟楼主一样的机器《变成250 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一样的机器《变成250 行吗?

肯定不行  变250桨就要变小很多了  现在的电机如果上5--6寸的桨  拉力很小很小的

网友C:
楼主  问个问题    F450用乐天20A电调可以吗     为什么好多人用乐天不用天行者

楼主:
好盈铂金

引用 网友C:
楼主  问个问题    F450用乐天20A电调可以吗     为什么好多人用乐天不用天行者

好盈铂金

网友:
其实450就挺好,后悔5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