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固定翼的舵量要设置多少合适啊??

楼主(2015-03-25):
RT

网友A:
螺旋桨60%,涵道40%

网友B:
看自己手感,120%的都有

网友:
看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60%,涵道40%

是华科尔入门航拍固定翼。。。舵量多少合适呀。。。哎~不懂!!!早知道应该买他的套装到手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自己手感,120%的都有

副翼这些的舵量一般新手设置的多少。。。

楼主:
是华科尔入门航拍固定翼。。。舵量多少合适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翼这些的舵量一般新手设置的多少。。。

着个还要看舵面大小的,舵面大就设置小一点,舵面小就设置大一点。新手60,7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个还要看舵面大小的,舵面大就设置小一点,舵面小就设置大一点。新手60,70,都可以

油门的舵量是要150吧~~初始值是-150  15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的舵量是要150吧~~初始值是-150  150的

油门别管,调副翼和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别管,调副翼和升降

方向也不用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个还要看舵面大小的,舵面大就设置小一点,舵面小就设置大一点。新手60,70,都可以

它有个正  负设置~~是不是-60 和 -70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也不用调吗?

用就調,不用,就不调

网友:
这个是没一个固定值的,50-120都用,新飞机首飞调到50-70,习惯了后会感觉120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60%,涵道40%

涵道40%  是什么意思???涵道是什么???新手小白!!求解!

网友:
航拍的话最好用70% 大小比较适中

网友:
3d机用100%到120%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华科尔的HIFA,直接100%舵量飞就是了,那个舵量本来就不大,速度也很慢,大舵量也不会过分灵敏。而且他本来就有陀螺仪,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华科尔的HIFA,直接100%舵量飞就是了,那个舵量本来就不大,速度也很慢,大舵量也不会过分灵敏 ...

对!有陀螺仪的。。。看来是专家。。。继续求教个问题。。。我用D7E控改的D固件高频头是2401的!!为啥和他对频后舵机自己在动呢??而且幅度还不小。。。

网友C:
我只用原装固件飞过,刷过固件是不是有问题不清楚

因为有陀螺仪,各个舵面本身默认就会有自动修正,飞机姿态改变的时候各个舵面会自动补偿修正。如果平放飞机不移动时还会抖动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我没调过,一直满舵,飞的时候打小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原装固件飞过,刷过固件是不是有问题不清楚

因为有陀螺仪,各个舵面本身默认就会有自动修正,飞机 ...

是平放的还会不停的动。。。所以发回厂家~重新换了个!!估计明天到货。。。然后在试试看!!

网友:
入门新手一般可把舵量设小些,待熟练后再设大点。

网友(2015-05-20):
新手前来看高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