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组怎么设定充电电流呢?

楼主(2015-03-25):
18650电池,单个容量是2900毫安,说明书上写充电电流是1.35A
那么6s2p的电池组,应该以多大的电流充电呢
具体是咋算的?

网友A:
一般控制在5C之内,过大影响电池寿命。根据你需要充电时间来定。   5C就是5倍总电流。

网友:
楼上说得不对,2900mah电池既然厂家建议1.35a,就是只有0.5c 不到。

其实很简单,2p就是,厂家建议充电电流乘2,就是2.7a

网友:
你用6S3A的电流充电比较合适。

网友:
按2.9*5最大电流稍小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控制在5C之内,过大影响电池寿命。根据你需要充电时间来定。   5C就是5倍总电流。

那总电流又是什么呢?

网友:
为什么这个18650电池的容量不是2900毫安时而是2900毫安呢?难道可以把舅妈叫作舅而把姨夫叫作姨的吗?能这样说吗?

网友:
3楼说得对,厂家已经说明充电电流了,就不能按经验设置电流。2P就是两组电池并联,容量翻倍,充电电流也翻倍,用2.7A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