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魔帮忙看看,锐鹰+奥姆威500WM为什么会这么多干扰!!???

楼主(2015-03-2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ra=&_dsign=51e176ea装机图,图传天线和遥控接收天线都在尾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下面是干扰视频地址锐鹰+奥姆威500WM

网友:
什么样的干扰?什么控?什么频率?

网友:
据说是要尽可能的远离这两种天线

网友:
换多几个频道试试

网友:
发射和接收都是棒子?楼房之间反射太强,我觉得还是用螺旋天线,极化天线,就是蘑菇三叶发射,四叶接收,

网友:
接收的问题

网友A:
发射天线用蘑菇,接收一蘑菇加一14DB 平板这样组合信号接收能力很强,我用的是肥鲨蘑菇,平板是DAL 14DB天线的选配、质量和做工很影响信号传输,效果一定要选好的;
再就是现在小区内到处都是无线路由,经如TP-LINK无线路由内含2.4G和5.8G两种无线制式,所以相对而言小区内比郊外干扰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天线用蘑菇,接收一蘑菇加一14DB 平板这样组合信号接收能力很强,我用的是肥鲨蘑菇,平板是DAL 14DB天 ...

今天回家找个郊外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回家找个郊外再试试

信号方面我也没纠结,一直在用肥鲨图传缺省频率表现就很不错,具体为5740。

网友:
楼宇干扰巨大,但是 500mw这个距离是有点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