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现象

楼主(2015-03-25):
精灵2挂狗3+  果冻效应严重  亲们帮忙指教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如何避免,如果避免不了的话如何把果冻效应降到最小~~~谢谢啦

网友:
换套减震球

网友:
精灵也会有果冻吗?你是不是没用H-3D的云台?

网友:
减震球换硬点银海的还是软点的

网友:
精灵才有果冻呢

网友:
显然是换软点的

网友:
马达换了吧。14年年底 买的精灵基本都有果冻

网友:
果冻现象我的也有

网友:
顺便借**帖子求大神,我的精灵2出问题,新人没法发帖。原来都是潜水。
大疆精灵2 电机停转故障,第一次碰见,跪求大神指点。
大疆售后周末休息,没办法。

大概飞了10次,之前没发现,应该算是正常。

但是,我之前放铝箱放了3天,3天后拿出来,情况就出现了。
求大神分析。附视频

网友:
你的gopro 用的多少分辨率多少FPS拍的?

网友(2015-04-24):
我上周做了个测试。精灵2/H3-3D 分别用狗3+跟黑狗4拍摄,同个高度,相同速度的航线。
4KW/2.7KW/2.7KM/1080W/1080M 总共10个视频。回来进电脑比对。得到一个结论。
只有狗3+ 2.7KM模式会有果冻,其他都没果冻问题。昨天不死心,再用狗4银跟狗3+再做一次。
还是一样只有狗3+ 2.7KM模式会有果冻。
故现在狗3+就只能设1080M模式,狗4都设在2.7KM模式。
你试一下不同分辨率跟W或M,有可能跟我一样,是特定的组合才会有问题。

网友A:
今天试了一下v+ 如果风力超过4级的话 云台自稳会带出果冻效应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和风力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试了一下v+ 如果风力超过4级的话 云台自稳会带出果冻效应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和风力有关?

我昨天在河面上100米左右,风有点大(看OSD水平倾斜状况)确实有你说的状况,风大可能在某些角度会有果冻,但不会一直都有果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在河面上100米左右,风有点大(看OSD水平倾斜状况)确实有你说的状况,风大可能在某些角度会有果冻 ...

一直处在特定角度特定风向影响的话 会一直有的

网友:
果冻问题没办法克服,只有在技术上让果冻现象少、小一点。

网友:
开始悬停其实没啥果冻,加速前进会有

网友:
貌似加速时候的情况会更明显一些

网友:
没事 果冻挖了吃呗  哈哈...

网友:
果冻换软,震动换硬。前提是你得会区分

网友:
要换最硬的那种避震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