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锁尾问题

楼主(2015-03-25):
这个角度还不够大吗?怎么向左打尾舵,尾巴不动呢?

网友A:
这个角度应该是打右尾舵实现的
还有,貌似你的皮带轮和尾波箱之间的虚位是相当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角度应该是打右尾舵实现的
还有,貌似你的皮带轮和尾波箱之间的虚位是相当的大

恩,对右舵,怎么看出来的虚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对右舵,怎么看出来的虚位大

你的皮带轮的左边和尾波箱的侧面有那么大的缝隙,那个是可以移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皮带轮的左边和尾波箱的侧面有那么大的缝隙,那个是可以移动的吗??

恩,我是465改的皮传,左边的轴承卡不住主轴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这个尾波箱用冰人齿轮 要加东西的 尾轴要自己DIY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尾波箱用冰人齿轮 要加东西的 尾轴要自己DIY长的

我用的,冰人的尾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冰人的尾轴

这个尾波箱宽了 冰人皮传尾轴不够长的 要达到冰人轴传尾轴长度才行  你这个不叫虚位了 因为这个传动轮不是给这个波箱设计的 解决办法可以加定位器 或者波箱轴承换3*8*4 3*8*5(自己量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尾波箱宽了 冰人皮传尾轴不够长的 要达到冰人轴传尾轴长度才行  你这个不叫虚位了 因为这个传动轮不 ...

定位器?什么样的?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简单点直接换冰人尾巴

网友C:
这个是轴传版的,你要换皮传的尾波箱才行啊·~~

网友D:
这个用不了啊,楼主

网友E:
换冰人波箱,再加个压带轮,注意皮带和皮带轮的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轴传版的,你要换皮传的尾波箱才行啊·~~

diy了一下现在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不了啊,楼主

diy了一下现在能用了

网友F:
楼主聪明,自己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聪明,自己就搞定了。

互相学习

网友:
465轴传不好吗

楼主:
纯属个人爱好

网友:
通常是右舵费劲点,左舵还没听说打不动的,你上个打左舵的图看看。

网友G:
楼主最好还是把尾桨夹和蟹爪上那几颗十字帽的螺丝换成内六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好还是把尾桨夹和蟹爪上那几颗十字帽的螺丝换成内六角的

嗯,我也准备换呢

网友:
我上次炸到尾巴,尾桨夹的十字头拉臂螺丝尽然断在里面拿不出来了,无奈又从新买

网友:
465的尾波箱尺寸和pro的宽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