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810kv750 和 V3508 kv700 怎么选择?

楼主(2015-03-25):
现在的S500四轴
A2216 kv880 20A电调 1147 3S5200
总重1900g 每个电机65g 总拉力4120g(55%油门起飞)
推重比1900/4120=46.1165% ,估计有11分钟飞行时间

想升级一下:
方案1 飓风U2810 kv750 3S20A电调 1238桨 3S5200
方案2 郎宇V3508 kv700 3S20A电调 1238桨 3S5200
飓风U2810kv750郎宇V3508 kv700最大拉力几乎是一样,
但是郎宇V3508重了32g,4个就重128g,对小飞机来说这个影响挺大吧
但是郎宇V3508悬停527g拉力时的力效有近13.5g/w,飓风U2810才9.8g/w,这样V3508悬停时间多了约5分钟
郎宇V3508悬停的力效真的有那么高吗,足足多5分钟啊,请问我怎么选?

网友A: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配APC 1238桨
3S  10000mah电池起飞重量是2700g
每轴重量675g、下来电机温度不超过50度
H4 680、naza v1的飞控挂狗航线是15分钟下来电压是3.7V、
悬停是19分钟下来电压是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配APC 1238桨
3S  10000mah电池起飞重量是2700g
每轴重量675g、下来电机温度不超 ...

多谢分享

网友B(2015-05-17):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配APC 1238桨
3S  10000mah电池起飞重量是2700g
每轴重量675g、下来电机温度不超 ...

我也是h4,680. 朗宇3508 kv700.
用3s 5000电池,ATG1238桨,起飞重量2250克。最多才能悬停9分钟。
如果把2块3s 5000电池并联的话,应该达不到18分钟的飞行时间。
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还是电池问题,,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h4,680. 朗宇3508 kv700.
用3s 5000电池,ATG1238桨,起飞重量2250克。最多才能悬停9分钟。
如果 ...

那就是你的电池问题、我的是测试过
不过飞航线一般是14-15分钟
下来电池是3.7V
悬停的话就是19分钟
下来电池3.6V 左右我的电池是自组的、现在3S 10000mah的重量是798.3g
还有一种电池3S 10000mah的重量是615g
不过留空时间是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h4,680. 朗宇3508 kv700.
用3s 5000电池,ATG1238桨,起飞重量2250克。最多才能悬停9分钟。
如果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25dc4e09
这里有多种电池测试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089&extra=&_dsign=25dc4e09
这里有多种 ...

不知道3508和3508s有啥区别不?
我现在也有点怀疑电池,当初听人家介绍买了zippy的,最便宜那种20c的,3s5000mah,350多克。说是性价比不错。
现在看来要是有好的货源,自己组装还是不错的。
再上4s的看看了

网友:
我以前的四轴配置 550机架 朗宇v3508 580kv 1355浆 4s10000电 30分钟42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3508和3508s有啥区别不?
我现在也有点怀疑电池,当初听人家介绍买了zippy的,最便宜那种20c的,3 ...

我现在用3S 10000mah已经足够
如果是4S 10000mah得不到明显提升
也没必要了最多也就是多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