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的几个电容储能式电池电焊机电路图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5-03-25):
电容主需要冲4v电压就好了,电压高了会有火花。
建议使用6.3v10000UF电容或者16v1000UF电容150-200个就够了

楼主:
要点
1,充电电压4v够了
2,电容要多100-200个够用了,太多了也不好

网友A:
很认真的看了,还真没看错,要用接近200个 电容,太夸张了吧,都够铺得像个 电脑的键盘按键那样密密麻麻。

就不能 直接用个 大的 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认真的看了,还真没看错,要用接近200个 电容,太夸张了吧,都够铺得像个 电脑的键盘按键那样密密麻麻。
...

不可以,多电容是为了降低内阻

网友:
不错,做个玩玩

网友B:
是否能用超级电容替代,这样电容数量可以大大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能用超级电容替代,这样电容数量可以大大减少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能用超级电容替代,这样电容数量可以大大减少

不可以,多电容是为了降低内阻

网友:
这个不错,点焊电池相当不错

网友(2015-05-03):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多电容是为了降低内阻

没问题的电池厂的点焊机就是两个大电容就是要专用的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请问楼主使用什么材料做电极?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超级电容?

网友:
太多了。电容,场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超级电容?

引用 网友B:
是否能用超级电容替代,这样电容数量可以大大减少

不可以,多电容是为了降低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多电容是为了降低内阻

超级电容内阻很大能叫超级电容??我见过的200安很正常

网友:
用电容太多,还不如用个1~200W的变压器把次级用10平方(最好30以上)的线绕到输出电压3V左右就可以点焊电池了,用到40~60平方就可以点1~2MM以下的不锈钢等(不过要绕40多平方得大点的变压器,或用微波炉的变压器,可以绕下60~80平方左右的线,用个环牛也不错)。

网友:
用200W左右的环牛绕上42平方的多股漆包线11圈,点焊时间只用0点几秒差不多一秒,就可以把1mm以下的不锈钢点焊很牢。

网友:
用微波炉变压器(只是点焊时有些可怕,把光管都拉暗了一些),加上60平方3圈铜线绕制,点焊时间只用0点0几秒就可以把0.5mm的不锈钢点焊得很牢,也可以点2mm以下的不锈钢,铁片等。

网友(2015-07-08):
弱弱地问一句,点焊机怎么用。。。

网友:
点焊机系采用双面双点过流焊接的原理,工作时两个电极加压工件使两层金属在两电极的压力下形成一定的接触电阻,而焊接电流从一电极流经另一电极时在两接触电阻点形成瞬间的热熔接,且焊接电流瞬间从另一电极沿两工件流至此电极形成回路,不伤及被焊工件的内部结构。焊机利用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生的高温电弧来熔化电焊条上的焊料和被焊材料,来达到使它们结合的目的,为了保证熔核尺寸和焊点强度,焊接时间与焊接电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相互补充。

网友:
感觉还是一对电容的解决方案比较安全点吧,比较时间上受电容里面存储的电量影响,点的时间长顶多没电了。直接变压器出来的话,时间长了怕线圈发热。

网友(2015-08-15):
找时间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5-10-06):
并那么多场管和电容,不太现实吧?
楼上的给个用变压器的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