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小折腾

楼主(2015-03-25):
刚入手100s,先加固尾巴,炸机多次况,主板架都断了,尾巴没事。

手头上的300mah的电池再利用。

网友:
LZ用的是HT8高频头吗?有没有下面这个情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56773&extra=

网友A:
请问两块1S的300毫安电池能飞机多长时间?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螺丝加固的?还有尾电机后面那个是热熔胶么?防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螺丝加固的?还有尾电机后面那个是热熔胶么?防摔?

用钢笔帽在泡沫上旋出来的减震垫,小电钻在尾电机座上打一个小于1毫米的孔,自攻螺钉加固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两块1S的300毫安电池能飞机多长时间?

旋停5分钟以上,300ma电池是手头多余的,用这个电池在家里练习,原厂电池室外飞3D。

网友:
我做的線比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