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调后这参数怎么这样啊,都自己抖起来了。晕啊

楼主(2015-03-25):
这参数接受不能,定点后自己就在抖,求一个原版的pid参数让我改回去,我是h4 3kg左右的重量,另外求教应该改小哪个参数

网友:
这是谁给你调的pid?

网友:
参数过大,自激了!

网友:
要是没人提供的话,楼主只有重刷固件了,先刷非四轴的,然后再刷回来,这样就是初始参数。

网友A:
还原预设值,在高级参数按红框重置参数按钮就可以

网友:
要是自动调参调的话大概楼主的电机功率不够大

网友:
楼主,我的大Y6也是,自动调参后感度太大自激,后来我又按照默认和调参的值取了中间值,

网友:
自稳的P 被调的好大
恢复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原预设值,在高级参数按红框重置参数按钮就可以

问下lz最上面那排“10.125”的值是控制啥的?那个地方应该不用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