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调后这参数怎么这样啊,都自己抖起来了。晕啊

楼主(2015-03-25):
这参数接受不能,定点后自己就在抖,求一个原版的pid参数让我改回去,我是h4 3kg左右的重量,另外求教应该改小哪个参数

网友:
  4.5    1500 1000  0.040 500
建议增大 P  I 值

网友:
调下pi值,也就是感度,这个得慢慢调慢慢试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的是重心没有平衡好 所以调完参重装一块电池后自激了。所以自动调参前得先做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的是重心没有平衡好 所以调完参重装一块电池后自激了。所以自动调参前得先做好平衡 ...

我也是换了一块电池抖得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换了一块电池抖得不行

重心平衡好后,每块电池做个标记就行了。然后调参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