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偏问题

楼主(2015-03-25):
求问各位一个问题,我是美国手,每次拉升舵的时候不知觉的会偏左点,导致飞机回有点左倾,推下舵时会不知觉的偏右,这个问题可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多大的飞机,翼展,什么机型?飞机装正伐?可能是右拉,也可能不仅是右拉问题。

网友:
两边升降舵不对称?行程不一致?手法有误,动到副翼了?

楼主:
就是我自己手法的问题,我拉舵的时候手会自己就把摇杆往左边带点,我想问下怎么可以修正整个问题。

网友:
习惯问题,我不会右转,打右副翼,会不知不觉拉升降拐到左副翼去。

网友:
拿控的姿势和手法自己练练,可以在地面反复练习,一开始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自己手法的问题,我拉舵的时候手会自己就把摇杆往左边带点,我想问下怎么可以修正整个问题。

控的回弹力调大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握遥控的,我估摸着是全程两根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