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环奇737大脚车 里面里好多环和长条 不知干嘛用的

楼主(2015-03-25):
买了个环奇737大脚车 里面里好多环和长条 不知干嘛用的

网友A:
C环是插在前后避震上,调整弹簧压力的。第一个图内的六角套筒很可能是拆卸车轮螺母用的,看图材质可能是塑料,塑料的套筒我也是头回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环是插在前后避震上,调整弹簧压力的。第一个图内的六角套筒很可能是拆卸车轮螺母用的,看图材质可能是塑 ...

厉害

网友:
只是玩过一些车,有点小经验而已

网友:
环是调避震器的,放在避震弹簧的上面。第一幅图有一个塑胶的六角套筒,第二幅图最右边那个应该是个固定电池的,那两个黑色的片不知道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