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ja汽油车 拆下接受盒电池仓 能全身冲水洗浴吗?

楼主(2015-03-25):
baja汽油车 拆下接受盒电池仓 能全身冲水洗浴吗?
求高手解答
baja汽油车 拆下接受盒电池仓 能全身冲水洗浴吗?
求高手解答

楼主:
求助啊 洗浴桑拿

网友:
还是去摩托车修理店用高压风吹安全省事些,取下电池先喷些无水酒精再吹

网友:
BAJA拆掉电池盒、接收机、舵机,排气和化油器包好,直接高压冲洗。没事,都这么干的。

网友:
感觉太高级了,,,

网友A:
车一般都不建议用水冲的,除非你轴承换的勤。清洗后如果水不整干净,会生锈的,单项轴承挂的更快。建议有高压气泵的最好,或者用小一点的软毛刷清理,但是不要刷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一般都不建议用水冲的,除非你轴承换的勤。清洗后如果水不整干净,会生锈的,单项轴承挂的更快。建议有高 ...

谢谢 自己家买一个高压气 感觉比较赞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自己家买一个高压气 感觉比较赞地方

用刷子感觉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