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装完,发现电机全反了。。。

楼主(2015-03-25):
搞完了650接着搞了个250,结果没有仔细看小电机正反牙的问题。。。现在机器装完了,电机旋转方向正确,可惜不能自紧,反而转起来会越来越松。。。现在需要把底层全拆,电机换位,电调线重接。。。折腾死我了,不过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得换啊。。。

网友:
这个肯定得换 没办法的 不过 穿越机之路就是拆拆装装的旅程

网友:
我当初 也犯了  和你同样的 错误,最后从新焊接 ,麻烦死了 ,  没办法  ,折腾吧。

网友:
不一定要拆了重搞呀,看你用的什么电调了,现很多电调都支持通过设置来改转向的呀,把电调单独接在接收机上,按电调设置程序改一下就行了,当然你的电调不能通过设置来改转向,你就只能拆开了重搞

网友:
螺丝没打胶就无所谓了,若是打了胶而且等了几天,呜呀呀。。。。。。。。

楼主:
哈哈哈,看来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确实,玩这玩意就是折腾,昨天全部换完了,总算可以飞了,现在650又出问题了,看了下,又得拆,小的弄完了弄大的,哎。。。折腾之路

网友:
四楼的是不是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

网友:
如果是cc3d的话可以把所有电机设置反向。电调也设置成反向就行了。

网友A(2015-05-02):
请教下。。CC3D,1234的顺序。。哪2个是正牙电机?哪2个是反牙电机??
我也弄这弄了好久。。晕晕的。。
现在的顺序是。银燕的2204电机。黑色螺帽的在1、3电机位,银色螺帽的在2、4电机位上。。
转的方向是按飞控上的,但是用6030浆4号电机还是会松掉

网友B:
好像H四轴和X四轴的旋转方向正好相反,可以在CC3D软件上改模式,楼主你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H四轴和X四轴的旋转方向正好相反,可以在CC3D软件上改模式,楼主你试试看

软件上只有X四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只有X四轴啊。。。。

好久没用了。。不记得了
电机的螺母拧紧的方向要和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用了。。不记得了
电机的螺母拧紧的方向要和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反

谢谢。。那我就没装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用了。。不记得了
电机的螺母拧紧的方向要和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反

不对吧?

网友:
没错吧?
螺旋桨(和螺母)受到的阻力是和旋转方向相反,也就是这个受力的方向需要越转越紧。

网友C:
CC3D左上和右下是反扣,拧紧方向和旋转方向相反。另外马大可以换方向转但螺纹就不行了啊。

网友:
我也是装反了,拿钳子手拧紧就好,飞个几分钟还有浆刮蹭到东西的时候落地拧一拧就好
但是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可以去买点结实的浆(不容易炸坏的那种),然后你炸鸡就最多损失子 dan头(炸鸡浆直接飞了,捡回来还能用,最多运气不好找不着子 dan头)
一套浆各种炸你能用几周!

网友:
必须得换,我装450也出过一次问题。电子装反了,子 dan头直接自由飞翔,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用了。。不记得了
电机的螺母拧紧的方向要和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反

這個沒錯,他就是這問題!

网友:
那么应该行1,3桨是银色头;2,4是黑色头。如果是这样,我也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C3D左上和右下是反扣,拧紧方向和旋转方向相反。另外马大可以换方向转但螺纹就不行了啊。

电机的螺母拧紧的方向和螺旋桨旋转方向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螺母拧紧的方向和螺旋桨旋转方向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

相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CC3D,1234的顺序。。哪2个是正牙电机?哪2个是反牙电机??
我也弄这弄了好久。。晕晕的。。
...

左上是反牙,一号机!右上是正牙,二号机!右下是反牙,三号机!左下是正牙,四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左上是反牙,一号机!右上是正牙,二号机!右下是反牙,三号机!左下是正牙,四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