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端端的,电机突然不转或来回正反转,是不是香蕉头断焊?电机缺相了?附视频

楼主(2015-03-25):
中午飞了3块电池,飞完后在地上滑行的时候发现电机突然不转了,看视频的迹象好像是香蕉头内焊接断线了。但是最后一块电飞的很正常啊,也没磕哪碰哪?这是怎么回事?还没来的及去检查!下午回家拆开看看

楼主:
应该是断的香蕉头内还是哪里呢?还没检查,主要是别说炸机了,碰都没碰到哪里,奇了怪了,幸亏落地后才出现问题。

网友:
答案你自己说了。

具体哪里断,慢慢测量吧

网友A:
就是缺相问题, 至于哪里的一个一个检查咯,我现在不用香蕉头,都是直接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缺相问题, 至于哪里的一个一个检查咯,我现在不用香蕉头,都是直接焊死,

手上没有热缩管,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电胶布套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热缩管,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电胶布套起来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

当然可, 但最好 还是 热缩管,比较牢靠。

电工胶布 会慢慢散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