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调好一台穿越机 达到机随手动 手随心动

楼主(2015-03-25):
如何能调好一台穿越机 达到机随手动 手随心动 哪位大神教教呢 自己调的或者抄的pid 总觉得达不到 有点肉

网友A:
新的地面站就没问题呀,15.02的,可以选部分机型,我280飞机没找到对应的选了260的,那个自带的参数太跟手了。

网友B:
如果设置达不到,就自己去熟悉飞机的性能,也能达到人机合一

网友C:
多飞多练习

网友D:
心中有机,心静如水。做到以上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