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供电维修

楼主(2015-03-25):
昨天APM2.6给接收机供电出问题了,电压2v多拆开检查有一个二极管正向阻值偏大,正常200多Ω,这个400多了!上面标注B4 搜不到参数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APM供电不稳定短路二极管的,从旧板子上拆了一个贴片电感焊上OK
图中是损坏的二极管,拆了旁边一个对比阻值的!【图片

网友A:
技术贴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一定要顶

谢谢!

网友:
佩服懂电路电子的大神!

佩服懂电路电子的大神!

网友B:
其实一直觉得通过APM给接收机供电是个危险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直觉得通过APM给接收机供电是个危险搞法。

反过来就对了。

网友:
按我说,APM由输入端供电是最好的,一个3A UBEC可给接收,飞控,OSD 数传供电也很足够,但由电调及模组供电就不行了,内部限流稳压在500MA,带个接收还可以,带OSD及数传 问题可大了

楼主:
昨天拆了apm才看出来,接收机电源就是电调串一个二极管过去的!如果接收机供电偏低,apm接电调那里是5v的话肯定二极管坏了!
不会维修的朋友可以直接从电调红线那边串一个二极管搞定或者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连到接收机任意一根红线上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好像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就对了。

请问通过apm给接收供电危险在哪方面?反过来就好了,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這個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