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关于死胖子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3-25):
   小弟最近喜欢上了FPV,并想入手一台死胖子作为fpv机,但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滑翔机,尤其是v尾的飞机没有一点的了解,特请教各位飞过死胖子的前辈们关于死胖子的几个问题。
    第一,死胖子是v尾,是不是要用混空,还是用混空板,用混空的话应该和那个通道混空。如果不用混空的话可以吗?
    第二,我看好多卖家卖的死胖子,用的电机和kv直都不相同(都是大的死胖子4s电池),请问到底用多大的电机和kv直比较好,有没有个比较准确的标准。
    第三,对电池我看好多都是用的4s5200*2的,是不是必须放两块电池呀(电池是并联吗),和配重是不是有关系,直接放1w的电池不行吗?还有就是对的c数没有没要求,续航时间有20分钟的还有40分钟,是一块电池(5200)的续航时间吗?
    第四,我看到好多用6s电池的,如果用6s电池需要换多大的电机,kv值是又多少?
    如果入手和安装死胖子,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
我本来想买2820,1100KV,卖家告诉我买920kv的,11寸桨,省电。V尾是升降舵和方向舵混空,再遥控上可以设置,设置好动一动遥感你就知道了

网友A:
1:就是2和4通道接进去就好,然后遥控器设置V尾就自动混空了。要是有飞控,直接用飞控设置,不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
2:电机的选择空间很大,看你的个人需要。大部分都是2820  800kv上1260的浆,可以负载飞行,飞行电流小,航程长。
3:电池看个人选择5200mah*2或者单个1w都可以。我个人用单个1w的比较多,也并联过5000的,都可以,重心很好调。1w的电池续航40min左右是没问题的,当然,看个人手法。
4:6s电池也可以用,电机要换成盘式电机最好,650kv左右,上13或者14寸浆,当然,重心的问题要重新配。不是为了爬高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是2和4通道接进去就好,然后遥控器设置V尾就自动混空了。要是有飞控,直接用飞控设置,不需要在遥控器 ...

首先非常感谢,回答的很详细,让我一看就明白了很多,不过第一个混空的问题还是不太懂,什么是2和4通道接进去?v尾的主要功能是升降吗,它的舵机线是接在升降上还是转向上,实在是没弄过混空的飞机更别说v尾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回答的很详细,让我一看就明白了很多,不过第一个混空的问题还是不太懂,什么是2和4通道接 ...

就是尾巴的两个舵机   分别接2和4通道就好了   V尾混空以后,可以控制方向和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尾巴的两个舵机   分别接2和4通道就好了   V尾混空以后,可以控制方向和升降

也就是说需要y线连接吗?

网友B:
混控是舵机直接插接收机
不能接Y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是舵机直接插接收机
不能接Y线

网友(2015-05-05):
那么我现在设置好,升降对的,方向反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就是2和4通道接进去就好,然后遥控器设置V尾就自动混空了。要是有飞控,直接用飞控设置,不需要在遥控器 ...

12寸不扫地了吗
搜索
复制

网友(2015-06-05):
建议楼上可以考虑,一个双发动力的载机,飞起来好操作,失速点低,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