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种全金属SCX10车架的吗?

楼主(2015-03-25):
想组台牧马人,某宝上发现这种号称CNC全金属的Axial SCX10车架,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坛子里有模友用过吗?

网友:
学习,也想入一个

网友A:
金属易变性, 未必比塑胶的韧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易变性, 未必比塑胶的韧性好.

攀爬又不是大脚越野竞速卡整天翻跟头玩飞坡。而且这是仿真爬玩起来更加是爱护有加。

网友:
这个很一般!精度不够!新手都喜欢金属车!老鸟都玩塑胶车!

网友:
黑色的部分应该不是cnc的

网友:
这个结构不适合双鹰的车壳,对车壳的破坏很大,建议自己买材料D,我自己D的比这个好

网友B:
已经入手了,绿的那个。表示基本可以玩,精度是差一点的,不过不影响。。。很重的。。正在挑选新的避震,还有前后拉杆。。。。其实想把全套齿轮换了。。可能是没上润滑脂,摩擦声比较大。。。真的很重。。过石头很带感的。。。。回头上图说细节

网友:
都金屬會不會太重了 在來可能不能下水喔

网友C:
真要玩的话,SCX10原车的尼龙塑料材质实在太棒了,需要OP金属的其实只有拉杆、轮毂、C座和转向杯。CNC的铝合金容易变形,攀爬车架韧性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顶你,求评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要玩的话,SCX10原车的尼龙塑料材质实在太棒了,需要OP金属的其实只有拉杆、轮毂、C座和转向杯。CNC的铝 ...

不op容易坏吗?攀爬那么慢,瞬间受力应该不大,塑料件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入手了,绿的那个。表示基本可以玩,精度是差一点的,不过不影响。。。很重的。。正在挑选新的避震,还 ...

避震不行?看起来也是金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op容易坏吗?攀爬那么慢,瞬间受力应该不大,塑料件应该不容易坏吧?

尼龙件不容易坏,因为有韧性,即使是撞坏了,也因为缓冲而保护了其它更昂贵的部分。而铝合金的,撞一下或跌一下,很可能会弯曲变形,尤其是国内CNC所使用的材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而且撞击时也是刚性传递撞击力到全车。
个人建议:只有在需要刚性多过韧性的部位才需要OP金属,比如车架大梁、影响转向精度的转向拉杆、影响车桥定位的上拉杆和需要承受扭力的传动轴(不过我的SCX10塑料传动轴就没操坏过)。另外在有些地方金属件可以用来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尼龙件不容易坏,因为有韧性,即使是撞坏了,也因为缓冲而保护了其它更昂贵的部分。而铝合金的,撞一下或 ...

学习了好多知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