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子元件叫什么?

楼主(2015-03-25):
(无正文)

网友:
貌似22uh贴片电感!电子城一堆,几毛钱!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电感. 变形了, 不过用硅胶固定一下应该多数还能用.

网友A:
电感,破碎了 最好就别用了  这种一般能在电脑主板等 电路板上能找到   或者在某宝看看  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破碎了 最好就别用了  这种一般能在电脑主板等 电路板上能找到   或者在某宝看看  价格也不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