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了延长飞行时间,两同样的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2015-03-25):
求助:为了延长飞行时间,两同样的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必须并联
串联不增加容量   电压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并联
串联不增加容量   电压翻倍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B:
买根并联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根并联线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话说电压增大了,电机,电调受得了吗?

网友C:
楼主没说明前提,如果你的电机,电调还没有买的话,在合理的范围内我指3s+3s,或2s+2s,串联电池增加电压,功率不增加的情况下负载电流会减少,电池电量的利用率会增加,比电池并联更能延长飞行时间。或许我是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说明前提,如果你的电机,电调还没有买的话,在合理的范围内我指3s+3s,或2s+2s,串联电池增加电压, ...

支持你的见解

网友:
8楼兄弟说的对!

网友(2016-02-25):
高电压的电调,电机很难配的。市场上通用的就是要12v的。再高点 15v的。你高了,没法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