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天7接收机信号增加一倍

楼主(2015-03-25):
有个天地飞7接收机,拆开焊两根天线,就像天9一样,两个天线程90度!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还有,不同增益的2.4g的天线装上去有啥不同的效果?

网友:
你想多了    你以为天地飞白痴啊  要是这样行那鹰眼锐视还有必要搞双接收??

网友:
以此类推,如果焊接N根天线就能提高N倍增益?

网友:
天九的双天线是通道分组发的

网友:
距离看发射功率,天线增益越高信号范围越窄,相对距离远一些。天线增益越低信号范围越大,相对距离近一些

网友:
焊2个天线上去,你阻抗都不对了。只会少不会增加距离。

网友:
我觉得是增加灵敏度,减少盲区。对增加距离,没帮助吧。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难很难做得到,参考天线阵列

网友:
增益越高 指向性越强 接收机首先考虑的是接收方向,所以接收机一般都是选择增益低的天线 天地飞的那个接搜机天线是2dB的,,除非你能保证最大增益的那个方向一直对着控的方向可以上高增益的接收天线。其实0dB的球形接收天线效果该最好 不过这个天线价格不便宜。。

网友:
天线头断了,自己剥掉一点,焊上,信号影响大吗?

网友:
2.4G天线不能并的,加了抗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