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F450严重自转!!求帮忙!

楼主(2015-03-25):
用的是NAZA 天7

网友A:
电机,桨的方向都装对了?

网友B:
GPS天线和飞控 方向对了没  上图上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桨的方向都装对了?

装对的 检查过了 今天试飞GPS模式还有自旋和抽搐…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天线和飞控 方向对了没  上图上视频看看

对的,检查过了 等会上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对的 检查过了 今天试飞GPS模式还有自旋和抽搐…

各个电调油门行程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电调油门行程都做了?

做了都校准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都校准过了

如果电调进角也没问题的话那就换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天线和飞控 方向对了没  上图上视频看看

视频已上

网友C:
四个电机,貌似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电机,貌似接触不良

电机接触不好?跟电调有关吗

网友D:
装配有些问题,重新组装下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配有些问题,重新组装下就行啦

哪个出问题了

网友:
你的四个电机转速看着不一样,拆下来挨个油门形成一下,而且感度估计调的不好,改一下,改成百分之100试一下,拆了重新装一下,我的naza没装GPS都比你这个问

网友:
还有,电机的香蕉头老化的话不行就换上几个,实在不行就把电机和电调的线子焊在一起

网友E:
遥控微调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微调一下试试

遥控微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微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能解决,调完遥控就记住了